[电脑] 热风枪与南桥的不解之缘,徒手拆除Q87南桥

楼主(2023-07-13):
热风枪与南桥的不解之缘,徒手拆除Q87南桥

折腾电脑的垃圾佬,很多人都会说热风枪是不能干南桥的。这是个事实,也不是,因为没有提到各种前置条件。
工具条件:楼主只有一台YIHUA品牌959无刷风枪,连预热台都舍不得买。
板子情况:粗略分类一下:

A。比较好质量的品牌机,品牌主板,像传志哥家的很多是微星代工的主板,电路板PCB是8层,高温无铅锡的,热风枪无法均匀加热,板子南桥其中需要选择保留一个,挂掉一个。
B。寨板4层PCB+有铅焊锡的情况下, 热风枪拆焊南桥,简直和上下车一样(?)方便。(垃圾佬朋友们今天翻车了吗2333)
吐槽:对于业余垃圾佬,寨板,138度低温焊锡笔记本之类的,又容易脱焊,还最适合风枪维修,容易被捡漏,没什么好反驳的。敢反驳的人一定是买了BGA焊台,准备赚维修钱的!
本次发帖,讲述情况A的真实故事。

前面的故事在拆机乐园,我发现我的柳传志哥小主机3.3V  DUAL电源严重短路,南桥原因明确

这次就请他下来

1,
加热之前,务必拆掉板子上的CPU,内存,网卡等等,U座打开,全程不要碰U座以免杯具
如果加热的区域附近5cm范围,有电解电容

务必请他先走开(如图下方),也可以考虑请他去辣鸡桶

固态电容,不在正下方吹,基本都没事

2,
预热
即使没有预热台,拆焊这种板子,也要预热
用风枪调到300度或者350度,南桥正反面都要吹,别盯着一个地方,要慢慢绕圈,来回的吹
尤其是那些用直风枪850系列的朋友,只要你对着哪里一直吹,一下就是个蚊子包出来
无刷风机的安全很多,但如果一直不动超过30秒,肯定也会搞事的!

关于助焊剂,就像你平常拆小芯片一样,放点助焊剂在南桥下面,别太多!太多会需要高温加热

3,预热以后,因为是需要保板,丢掉南桥,
(因为板子是无铅高温 用烙铁焊几下可以感觉出来的!)
温度增加至 388 度

现在就近距离对南桥吹,新手就吹30秒南桥,翻过去吹10秒背面
对南桥狠一点,靠近近吹,背面离远,防止股包!

这个过程还是需要绕圈,不然结果就是东西没下来,板子先鼓一个大包

一定要告诉自己,南桥就是一个普通的芯片,大一点儿的
我们平常取Bga怎么取,在高温加热过程中,
拿一个镊子,轻轻戳他,动了,
加热别停,继续轻轻戳,确定他没有粘连
然后是夹起来还是戳边上去,按你的喜好去吧
新手戳了不动,脑补芯片底下带胶,生拉硬翘就是掉一大堆点

没什么诀窍,技巧就是保持均匀加热别停,碰一下,明显感觉动了,那马上就是拆了

烙铁清理焊盘

结果:
主板正面:掉点 0 个!(NICE!)
主板背面:掉件 0 个!(DOUBLE KILL)

南桥:掉点2个

现在来检测南桥正面的电容

只有 1个电容短路
其他都很正常
这些电容分别连接到南桥内部的各种电路

说明其中只有某个部分坏了,但是3.3V电源都并接在一起,
无法单独去掉那个功能,说人话,就是他坏了,但很可惜

现在来检测主板3.3V DUAL
已经不再是0,说明其他部分没有短路了。

清理后的焊盘和背面

后记:
由于去买南桥芯片非常贵,要60r
这个板子就暂时搁置了。
如果有朋友要焊回去
切记使用138或者183的低温焊锡!
拒绝高温,从垃圾佬做起

网友:
这个学习一下,还没拆过这种芯片

网友:
BGA是挺难焊的,焊盘掉了就不好弄了

网友:
拆这种大BGA芯片还是需要技巧的,方法得当效率很快。

网友:
过核拆桥的典型案例!

网友:
学习了,奇怪的知识储备增加一点点

网友:
维修高手的经验至的学习拆焊这种芯片难度太大

网友:
楼主的技术惊艳。我吹得最多的是闪存芯片,毫无技术含量的那种。

网友:
这个南桥和那个ITE芯片什么关系呢, 怎么有的主板只有一个CPU和ITE芯片,除此之外就有比较大的芯片了,
剩下的就是网卡声卡芯片BIOS芯片电源芯片什么的

网友:
电脑芯片级维修,需要高技术的

我等看看就好

网友:
吹芯片要做好中间的隔热措施,温度和吹的时间都有讲究

网友:
技术不 错,主板芯片级维修

网友:
神来之笔啊,看着轻松做起来需要功底

网友:
南桥不是都坏板拆吗?还单独买新桥?不过二手桥植球业余情况下也是一个坎,植好球上板又是一坎。

网友:
又增加了个无用知识

网友:
拆焊这种芯片难度太大

网友:
我只会吹牛

网友:
吹不动,真心吹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