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更换空调外机风扇轴承

楼主(2023-07-13):
十几年的海尔1匹空调,
半个月前发现外机风机声音大,
测量两个电容容量都没问题,
这几天高温,半夜被热醒,
发现内机不出冷风,外机风机不转,
压缩机发出嗡嗡声,马上就把空调关了。
在书房地板上睡了两晚,
今天上午相对比较凉快,就决定修空调,
初步判断是风机轴承坏了,
然后导致风机转动过热保护,然后压缩机热保护,
楼层2楼半,用了一张美多力的四折叠梯,长度4.7米,
下面是地库的坡道倾斜的,梯子的一脚垫了个沙包,
从家里扔下去两个安全绳,固定梯子,
全身5点式样安全带,
空调的外壳实在难拆,我就省点事,
用斜嘴钳把外机风网铁丝夹断,
这样可以把风叶从前面取出来,
再把风机拆下来,确实是轴承不太好,
更换了两个新的608人本轴承,
把电机装回去,风叶复位,空调工作正常,
先不装风网裸奔,风网等下次用拉铆螺丝安装。

楼主:
然后我今天得到了教训,
看短视频,空调由于压缩机外面有保温棉,导致积水,然后压缩机下面烂穿的,
我想反正冬天也不用空调,顺便把保温棉拆除,结果用手拉扯的,几下就拆除了,
但是修完空调后,我发现手上有点痒,
怀疑是碰到了玻璃纤维,用胶带纸粘了几回,全身都不舒服,
直到下午洗澡洗衣服后才觉得稍微舒服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心里因素,
以后要拆除这种不知名纤维,最好用钳子或者带口罩手套。

网友A:
还能这样啊,我只想到换整个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样啊,我只想到换整个风机

网购买风机要几天,也不能保证是铜线的,还有这个风机只有16W,好像网购的风机都得30W以上,我是前几天看短视频正好有人跟帖提到空调风机轴承可能是608轴承,就马上买了两个轴承,正好用上。今天用完了,又买了两个备用。

网友:
保温棉可能是石棉。最可怕的物质之一。

网友:
换个电路板还可以,换轴承这活干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我今天得到了教训,
看短视频,空调由于压缩机外面有保温棉,导致积水,然后压缩机下面烂穿的,
我想反 ...

这种玻纤危害挺大

网友B:
网没有装上小心小鸟去做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没有装上小心小鸟去做窝。

会装的,半个月前刚给志高空调装上新的网罩,这个海尔的要买四个螺丝加高柱或者橡胶垫,拉铆螺母,不装我也怕破窗效应,面子活得撑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装的,半个月前刚给志高空调装上新的网罩,这个海尔的要买四个螺丝加高柱或者橡胶垫,拉铆螺母,不装我 ...

这活干的厉害了。
看到很多机器根本没外壳,就是散热网/压缩机管路露天运转,据说不会很脏,雨水风吹就等于清洗了,那没有风扇窗网也不是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活干的厉害了。
看到很多机器根本没外壳,就是散热网/压缩机管路露天运转,据说不会很脏,雨水风吹就 ...

昨晚空调运转正常,现在天气热,几乎要工作一小时压缩机才会休息,风机轴承不好的时候,气温不高,工作个20分钟没问题,1小时就会过热保护了,昨晚开28度都得盖被子睡,2厘米厚的橡胶柱已经下单了,到了就把风网装上去,准备两层橡胶夹住风网,拉铆螺母固定。

网友:
不错不错!只换轴承就能修好!原装的电机能不换最好不换,毕竟质量有保障。网上买的不知道用的啥材料。

网友:
上个礼拜我家的老TCL空调也是这毛病,天太热了我也不想修风扇电机了,直接又买了台1.5匹的新TCL。。。。

网友:
不仅修的好,防护做的也到位了。

网友:
这活不好干

网友:
不错不错!只换轴承就能修好!

网友:
估计保温材料是石棉

网友:
如果是楼层室外机,基本上都是高空作业,这种活自己干不了。

网友:
强力支持自己更换,而且安全防护也做得细致,现在动不动就换新,没有DIY精神了,也没有工匠精神了。谢谢分享!

网友:
换轴承其实不复杂,只要有工具,轴承拉出来 就好了,我的电机拆开有点难,轴承是608Z,等了二天到货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