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有人研究过吗?空调冷凝水加个泵喷雾到散热片上降温?

楼主(2023-07-13):
有人研究过吗?空调冷凝水加个泵喷雾到散热片上降温?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循环利用!

网友:
我也想过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提高散热效率,只知道制冷不行时,用水浇一下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有利于散热

网友:
耗电降低10%以上,电梯里的空调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窗机蒸发器?
冰箱压缩机类似设计?

网友:
早年的窗式空调就是这个设计

水脏,更容易堵,噪音还大

网友:
一旦散热片上结垢,后患无穷。

网友A:
铝鳍片加速报废,没人这么干肯定是有原因的。除非可以忍受外机加速报废

网友:
可以的,办公楼热到停机给散热片降温就能继续用

网友:
直接液态水导向就行了成本低,有利于散热。

网友B:
楼上那玩意家的空调水经常散落滴到我家空调上,时间久了导致我家空调散热片都是泥垢堵着,这泥垢用高压水冲不掉的,得小心一点点的抠,所以如果发现楼上空调滴水到你家空调上你一定要找他交涉

网友:
有点用,省电些。不过冷凝水脏,翅片容易有水垢,到时候更耗电

网友:
冷凝水是酸性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那玩意家的空调水经常散落滴到我家空调上,时间久了导致我家空调散热片都是泥垢堵着,这泥垢用高压水冲 ...

我家的空调外壳一年就被楼上的水给滴穿了,而且变态到一年四季几乎在滴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鳍片加速报废,没人这么干肯定是有原因的。除非可以忍受外机加速报废

不至于,你仔细想想

网友:
我试过,有用,但没人这么做

网友:
可能更省电

网友:
试过室外机喷自来水,制冷效果明显

网友:
无霜冰箱都是这样设计的多了一个风扇在那吹,冷凝的水都被压缩机热量蒸发了,冰箱内不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