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朗科256G的U盘就这速度

楼主(2023-07-13):
多多购入的
这个256的u盘芯片精灵检测不出来主控,用所有量产工具都没有识别出来,猜应该是一芯的3281,这个是USB3.0的U盘这个写入速度也太感人了吧,下面放测试图,大家评评理
后面那个测试图卡住几个小时了也懒得等测完

网友A:
首先,3281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其次,3281其实是慧荣SiliconMotion的跟一芯FirstChip不是一家人,然后这个速度看着像是QLC,最后,所有牌子的产品都分三六九等,朗科也不例外,有时候品牌甚至更低等,因为商人要赚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3281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其次,3281其实是慧荣SiliconMotion的跟一芯FirstChip不是一家人,然后这个 ...

ZC3281AA ZC3281BB这俩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C3281AA ZC3281BB这俩你可以了解一下

诶?一芯最近出的主控也叫3281?有渊源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诶?一芯最近出的主控也叫3281?有渊源么

不了解,没玩过,只知道它家有这么个3.0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了解,没玩过,只知道它家有这么个3.0主控

名字都这么像,甚至怀疑是定制版……

网友C:
看写入速度不想是zc3281的。zc3281性能可没这么垃圾3379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写入速度不想是zc3281的。zc3281性能可没这么垃圾3379也是

朗科的3379bb就是这速度  我上个月刚弄了个朗科就是这速度    最近雷克沙朗科基本都是一芯的方案

网友:
写入比较感人

网友:
现在低价的u3盘都只有大文件读取,没有4k和写入的,还不如买diy盘

网友:
256G来说12+M的写入速度,看着很不匹配,小容量的话放车上听听歌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写入速度不想是zc3281的。zc3281性能可没这么垃圾3379也是

你试试容量优先,速度贼慢
这个跟一芯2.0主控一样,海力士8A1B,容量优先写入4~5,速度优先写速19

而且,有可能是三星颗粒,3379搭配三星,不管是V4还是V6,速度优先写速就20多

网友:
盲猜一下安国AU89103

网友D:
达到了世界第一大存储品牌金士顿的水平

网友:
这个写入速度是认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达到了世界第一大存储品牌金士顿的水平

金士顿 DTKN 256GB U盘读写速度并不慢,读200多,写50多。

网友:
加延长线看看?我买的朗科用延长线都会掉盘。

网友:
什么品牌都有低端(低价)产品。

网友:
重要数据还是选大牌有保障的,最重要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个品牌就是个笑话嘛,IT人都懂的 …… 之前买了几个带写保护开关的朗科U盘,蓝色3.0接口,实际拷贝文件就是过山车,如果小文件多,很容易频繁卡顿在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