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问一下24v电烙铁芯接5v能用吗

楼主(2023-07-13):
很好奇,电流跟上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A:
I=U/R,当U和R确定,那么I就是确定的,你如何让电流跟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U/R,当U和R确定,那么I就是确定的,你如何让电流跟上?

每天都要去回答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温度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天都要去回答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你要不要试试也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2楼说的对,怎么能让电流上去。

网友:
220V电水壶,接电瓶车上烧水不可行

网友:
2楼说的对,怎么能让电流上去。R一定要电流跟上去只有提高电压!

网友:
功率与电压平方成正比,5V时功率只有24V时功率的4.34%

网友:
别好奇,初中物理,我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U/R,当U和R确定,那么I就是确定的,你如何让电流跟上?

也是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哈,学习了

最基础的欧姆定律你还没理解,前面说了,电压确定电流也就确定,P=UI也跟着确定,所以5V情况下消耗的功率也是一个确定的量,不可能更大,除非提高电压才行

网友:
怎么能让电流上去?

网友:
不能用T12烙铁12伏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