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猴哥猴哥买了个导轨电源DR-60-12

楼主(2023-07-13):
跟着猴哥把导轨电源买来了。两块多钱,真不错,可以用来给路由器,猫,集中供电,省的插一堆电源头子。

网友:
电流不小,好用

网友:
这种壳子上开窗口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最好放到人接触不到的地方

网友:
好用,也上车了2个

网友:
两块钱?怎么买

网友:
集中供电小心共地干扰。还不如单独供电,隔离的。

网友:
看个人的大小,最开始有5元 后面就降下来。黑号就是0.01-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上车???

找猴哥的帖子有上车法子

网友B:
还可以再上一次车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猴哥的帖子有上车法子

谢谢 已经上车了

网友:
跟着猴子混有羊毛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再上一次车不?

一家只能一次,除非换个,好像还有5.8的

网友C:
这电源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
0.5元撸了2个

网友:
仅仅路由器,猫,,那电流不但够了,还有大量盈余,几块钱备用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做工还算不错

看了猴子拆解,还可以。

网友:
用陶特5元红包撸了1个12V的、4个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