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本来想只是想给咖啡机做个大宝剑,结果意外的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老问题

楼主(2023-07-13):
姑且咖啡机也算是工具(做咖啡的),所以就发在这个版了。。

先说一下这个机器,是咸鱼收的全新外贸货,电源插头是欧标的,价格还算美丽。
最近刚收了另一台新机器,就打算把旧的拆机保养一下

机器外形我是喜欢的,从手柄看应该是东菱oem的,大致相当于东菱的KF5400,不过这款功率是1450W

外贸货,也就没必要拍铭牌了。。

从底部开拆,第一眼看见里面就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姑且继续拆

这个泵是德丰的,不太常见,1.5MPa的,对应就是15bar,机器压力表上没有刻度也困扰我很久,现在总算大概可以知道上限了。。。

拆开后盖之后总算明白哪里不对了,是泵的位置,难怪这个机器特别的响,可以回到第二张图能看见弹簧脱落

顶部,管子似乎有点粗

1400W的加热块,机器功率没虚标

重新把泵的位置调整了一下,现在弹簧归位了

螺丝归位之后,机器开机一次成功,声音简直是感觉换了一个机器,噪音至少低了10分贝,又可以愉快的喝

这个机器实际上应该是因为噪音问题的品控故障机,所以被我捡了便宜

网友A:
恭喜捡漏成功,话说喝咖啡的都是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捡漏成功,话说喝咖啡的都是壕吧???

自己烘豆现磨,低成本高品质,一杯成本不到5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捡漏成功,话说喝咖啡的都是壕吧???

这是生活必需品之一,怎么就和壕扯上关系。意大利街头意式浓缩 一、两欧元一杯,国内被星巴克玩成了40元一杯的白领休息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烘豆现磨,低成本高品质,一杯成本不到5块

那就再拆个烘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再拆个烘豆机.

烘豆机那么简单,diy就够了
推荐小方类型的直火转笼,入门简单上限也不低
更简单的可以直接奶锅炒

网友:
经常保养一下,可以有效提高性能

网友C:
有很多50的咖啡机,好像得用咖啡粉,那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50的咖啡机,好像得用咖啡粉,那种怎么样

但凡对咖啡品质有点要求,就只有豆子现磨唯一选择
如果胶囊机的话,胶囊略贵
另外便宜的还有蒸汽机和美式机,效果都一般
建议入门从有泵的玩具机开始
不推荐摩卡壶,那个不适合新手

网友:
弹簧脱落还不影响使用,这种故障不拆开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这外形、用料看着就扎实,自磨咖啡闻起来太香了,楼主是喝飞沙走奶的?

网友D:
一杯成本5块。。。咱还是老老实实喝速溶吧,打工人只需要咖啡因就够了

网友E:
确定不是运输摔得

网友:
不喜欢喝咖啡

网友:
泵的压力这么高

网友:
喝酒 喝茶 喝咖啡,越来越高雅

网友:
土豪,咖啡机俺可买不起,也没有那个雅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不是运输摔得

尝试过无法简单让泵归位,后来调整了绑扎带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杯成本5块。。。咱还是老老实实喝速溶吧,打工人只需要咖啡因就够了

如果是大街上的商业豆,一杯物料成本是2块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