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高尔夫7车左前门拆解处理限位器护套存水问题

楼主(2023-07-13):
上次发帖说修车门限位器进水上冻的问题。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365-1-1.html
今天把拆车门的情况记录一下,给需要的朋友参考。

首先撬开扶手的小盖,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螺丝,车门总共就两个螺丝,下面还有一个塑料扭子锁,如图:

拧下两个螺丝,扭转塑料锁90度以后,就可以用塑料撬棒撬开如图相应的卡子。

卡子撬开后,向上提拉内饰板,就可以取下内饰板。
这里注意,动作幅度不要过大,里面如上图有几个电路的插头。

喇叭是5个的拉铆钉固定。

喇叭参数

车门的限位器防尘罩底部开了一个漏水孔,以后再也不会存水啦!

楼主:
谢谢家睦坛友加分鼓励

网友:
升降电机在外侧方便维修更换

网友:
这个有用,可以收藏。

网友A:
怎么处理的啊?别光看喇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家睦坛友加分鼓励

这个网站都是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处理的啊?别光看喇叭了

哈哈,最后一图就是处理情况。
以前车门限位器进水后,都储存在限位器的护套内,冬天会结冰,打不开车门。
现在把护套的底部开一个小孔,进水后直接流出来,冬天就不会结冰冻住啦。

网友B:
喇叭拆了干啥?有拉铆设备吗?
话说这个办法是好,但是水会不会流到门板和盖板缝隙中去,好在也没多少水应该。

网友:
另外,真心羡慕这种结构,很多车都是门板上还贴一层薄膜,时间久了蛇胶老化就漏水到车里面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拆了干啥?有拉铆设备吗?
话说这个办法是好,但是水会不会流到门板和盖板缝隙中去,好在也没多少水应 ...

拆喇叭是为了取出车门限位器。
水漏门里面是正常的,包括车窗玻璃漏下来的水,门下面有出水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喇叭是为了取出车门限位器。
水漏门里面是正常的,包括车窗玻璃漏下来的水,门下面有出水口。 ...

门的金属夹层是有排水口的,会流到车外。但是和门板结合的部位如果漏水就容易进到车内。

网友C:
我换了限位器也在底部打了孔

网友:
比高六的简单,高六门板上几个螺丝在面板下面,那个面板难扣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限位器也在底部打了孔

你真是有先见之明!

网友:
小改装,解决大问题。

网友:
当初设计就应该留孔

网友:
大众的设计还是可以的

网友:
设计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吗?天冷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