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显卡硬件型号

楼主(2023-07-13):
显卡型号:Nvidia GeForce RTX 2060
Win10系统是“LTSB 14393.1230 by小修经典收藏”

设备管理器-显示适配器,找不到对应的硬件,代之以‘Microsoft基本显示适配器’

然后原厂显卡驱动怎么也装不上去。

删除‘Microsoft显示适配器’后,扫描检测硬件改动,Nvidia没有,还是恢复出一个‘Microsoft显示适配器’。
不更换Win10版本,如何使‘设备管理器’里出现 Nvidia GeForce硬件。

网友:
没有安装不上去这一说,除非硬件有问题吧,另外Nvidia GeForce EXPERIENCE有时需要加速器才能打开,下载一个UU

网友A:
https://us.download.nvidia.com/W ... 0-release-notes.pdf
第29页章节6.1和页脚注,现在官网提供的驱动仅支持1803以上的系统

本人对于不懂的事从来不乱猜,上次就跟你说了你为什么就不听。上次问系统结果就装了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3382-1-1.html
这帖子我已经明确表示LTSB和兼容性冲突,因为越来越多的软件会要求Win10 xx版本以上,你还要装它,那么解决方法就是换装新的系统,比如你喜欢LTSB那就装LTSC2021。或者找旧的驱动版本,但是哪个版本才能支持LTSB也是需要花功夫找的。

Win10不是“一个”系统,而是一年两个版本,各个版本互相之间功能和兼容性均不同,并不是同一个系统往上打安全补丁的关系,LTSC作为LTSB的继任者,目前最新版本是2021,更新到23年6月,你可以按Win7之前的逻辑理解为Win 2021 SP2023.6,你装这个是Win2016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就是显卡问题,我之前显卡核心虚焊,也是认不出型号打不了官方驱动,修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用 dism++ 手动添加进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us.download.nvidia.com/W ... 0-release-notes.pdf
第29页章节6.1和页脚注,现在官网提供的驱动仅 ...

简单说,就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用“驱动精灵”或类似软件 自动安装显卡驱动试试,对于对操作系统不熟悉的人来说,是最省事的方法。

网友:
系统版本太低了,不支持新显卡。

网友:
你这是驱动没装上! 换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就是系统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虽然也可以说驱动太新,但是考虑到2060是2019出的,有可能驱动压根就不存在支持ltsb的

网友:
我的也是,有GE托盘,打开就弹窗,然后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