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201-2(YS)救砖 求救

楼主(2023-07-13):
3798mv301h主控,刷机包换了很多,卡刷短接R36 跟U17两脚长按恢复键都不进刷机模式不读U盘,线刷也刷不进。看看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谢谢啦

网友:
留个记号,等用的时候再来

网友A:
盒子文件FASTBOOT没了,我以前是用HITOO工具刷入原来系统的FASTBOOT的,就可以刷机了,有些固件不能刷,刷后会变砖的

网友:
一般fastboot问题

网友B:
前几天救过一个砖机,好像是海思3798v100,nand flash 让我给清空了。网上找了好久才找到它的备份,大多是emmc的,nand的少。然后线刷救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文件FASTBOOT没了,我以前是用HITOO工具刷入原来系统的FASTBOOT的,就可以刷机了,有些固件不能刷,刷 ...

谢谢你的回复,有空继续折腾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救过一个砖机,好像是海思3798v100,nand flash 让我给清空了。网上找了好久才找到它的备份,大多是e ...

这个是EMMC 的,线刷刷不进去

网友:
盒子文件FASTBOOT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