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尝试制作点焊手柄的焊针,有的物品变软容易变硬难。一旦高温后就软了,硬不起来。

楼主(2023-07-13):
材料是真的。为了更牢固,用1000度左右火焰,焊接了几个焊针,高温后,就无一例外的软了,。。想硬起来,估计是废了不行了,

网友A:
要用伟哥做助焊剂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伟哥做助焊剂才行。

汝开车我有据。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伟哥做助焊剂才行。

温总你的棍子怎么掉了?

网友:
你干嘛要用1000多度火焰烧它呢?退火氧化烧坏了哦,温度过高也不行的哦、要上锡你要用锡锅或者大功率电烙铁。

网友:
是不是铜也能淬火

网友:
  铜可以冷变形提高硬度,比如把软的焊针拧麻花试试

网友:
黄铜焊条不行吗

网友:
放明矾水里淬火试试

网友:
点焊焊针不可以固定,一边压不紧炸火

网友:
方法不对, 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