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SG105C五口全千兆交换机 发热之后会丢包

楼主(2023-07-13):
发热之后会丢包,这是什么奇葩芯片5GS

网友A:
搞不明白了,多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明白了,多钱入的

39块,感觉亏了

网友:
搞不明白,来学习的

网友:
空间太小散热不良,加散热片再加风扇

网友:
加个大散热片试试

网友:
上了年纪难免糊涂

网友:
加大散热是关键。

网友:
散热是关键,ty300也有同样毛病

网友B:
似乎主芯片是rtl的

网友:
加个大大的散热片吧,这个机器也真是太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似乎主芯片是rtl的

生产周期2207-bmsl明显是MTK的

网友:
水星的交换机这么水的吗?

网友:
正常的,N年前我就知道这情况了,这种便宜的都这个德行,除此之外还有时间长了断网的问题,重启就好,也不知道是软件死机了还是硬件死机了...

网友:
地板价的小配件,缩水到地板下了…… 自己想办法加一块大散热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外壳开孔,加散热片,不行就再加小散热风扇

网友:
这可有点坑啊,自己能加散热片么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C:
生产周期2207-bmsl明显是MTK的

螃蟹的rtl8367s

网友:
加散热片试试

网友:
这个主芯片温度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