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腾达TEG1005D千兆交换机,主供电顺便加一颗mlcc

楼主(2023-07-13):
腾达的5口千兆交换机,想不到主控芯片是mtk的,还以为是经典的螃蟹~~~
5V 600ma供电,标新立异的供电接口规格55XX?
主供电电解电容貌似杂牌samwei 220uf 16V,算了不值得改固态电容,顺手并了一颗mlcc贴片电容上去,和贴了一张石墨烯散热贴,测试用了一天,貌似没问题

网友:
更新电容应该可以增加稳定性,不错

网友:
加强散热了

网友:
J1是TTL接口吗,用来刷机的?

网友:
5V 600mA供电,功耗挺低的。

网友:
贴个铝片上去会更好一点。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电源头接口好特别。

网友A:
并电容上去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很早以前用的腾达的4口有线路由器,用一段时间就得重启下。。。。。。

网友:
功耗挺低的

网友:
供电才5V 600mA,功耗不大

网友:
3W功耗,一年也用不了多少电,比较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电容上去有什么意义呢?

以下是引用:
电容由于构造,介质,尺寸的原因都有寄生ESL,ESR,特别电解电容中的ESL,ESR往往都很大,在一定频率(大概数量级几十-几百kHz)往上阻抗就不小了从而高通滤波效果不佳这时就需要并联陶瓷电容器或薄膜电容器,在更高的频率MHz乃至GHz带给高频电流提供通路,从而达到宽幅滤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