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17C蓝牙四位半电工万用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3-07-13):
优利德UT117C,看名字就是故意PK福禄克117C。外观和功能也都是刻意模仿!给人的感觉就是像其他行业的一些做法,你出什么产品,我就跟着出一样的产品!一来蹭个产品知名度和热度,二来比一比谁做的更好!
为了在PK中显出优势,UT117C 把计数做到了60000字,增加了低通滤波LPF,REL相对值,蓝牙,钳表,双色指示灯,交流频响相比福禄克117C也是碾压式的优势。
虽然用料做工,尤其是主板用料做工跟福禄克还是明显差距,但是已经在尽力接近,勇气值得表扬!福禄克117金灿灿的转盘在UT117上并没有看到。UT117的转盘弹片也回归了那种廉价表上常见的弹片!
手感上,UT117转盘声音比较脆,后背弧度比较大,感觉握持时比较滑(相比福禄克117来说)。
单手操作转盘,两个表都没问题!其实单手操作都挺不舒服的!
屏幕对比度两款表其实都一般,背光也都不是很亮!屏幕可视角度都不错!
背光时间UT117是5分钟自动关闭,这个时间相比多数表,挺长的,而且开机按住背光键,可以去掉背光自动关闭功能!
按键手感UT117要偏硬,按压需要稍微用点力!福禄克117相对轻松很多!
速度上,福禄克117比UT117还是要快一些!包括开机速度,档位切换速度都是福禄克117更快!
通断档反应速度还不错,带灯光提醒。快速通断时声音偏小!二极管档有声光提醒!
电流档,两个表都是6A和10A两个量程,分辨率上UT117多显示一位,实测直流电流,UT117测量毫安级的电流精度马马虎虎,而且读数稳定很慢!大电流最后一位也就是个数字!
总体精度上,虽然UT117是60000计数,但是,精度上比福禄克117并没有优势,甚至看上去还不如福禄克117感觉好。
厂家可能觉得60000字这一个噱头就能碾压6000字的福禄克117,但实际情况是非常尴尬,弄巧成拙!
至于蓝牙功能,我下载了APP,也显示连接成功,就是手机上看不到数据!去他的不管了,我对这个功能没兴趣。对于一些需要监测记录数据的,会有用处!
优利德117和福禄克117如何选择?
我的答案是随缘吧。(我选的话,我倾向于二手福禄克117)
这里面有几个因素要考虑,优利德117功能上有优势,当然这些功能你用不上的话,那就没优势!
总体的测量体验还是福禄克117更好!
再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售后,相比来说优利德售后有优势!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价格,全新优利德117的价格跟成色还不错的二手福禄克117相当!

楼主:
拆机图分享!很多人吐槽优利德UT61E+电池仓单薄,UT117电池仓做了加强处理!后壳的屏蔽金属板也挺拉风,还有个样子挺特别的NCV天线!
至于主板用料,国产表里肯定算好的了!焊接方面中规中矩吧,排阻屏蔽壳上被烙铁蹭了些焊锡上去,脱落很容易引起问题!
福禄克同款保险丝,这个好评!
主要的几个芯片都是优利德中高端常见的芯片!
外壳螺丝比较短小,不知道这表能否承受电工行业常遇到的跌落问题!

楼主:
精度测试!你把它当6000字就还不错,60000字就呵呵呵呵了!
交流电压档的频响非常高!

楼主:
速度对比测试!(gif动图)
直流电压挡尾数需要几秒钟稳定!
整体速度中规中矩,但是,明显比福禄克115/117慢半拍!

楼主:
低通滤波等其它测试!
低通滤波功能没问题,电压和频率都能比较准确测量!
低阻抗电压档内阻是3.1K,能有效识别感应电压以及部分线路虚接的电压。甚至可以用来测量电池的虚电,比如锂电池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可为选用提高参考。

网友A:
大佬辛苦,明天我4点半早早去搬砖了,给朋友技术支持,新疆太热了,只能晚上或早上干。本来这次有项目弄一个送大佬做题,下次吧,你最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辛苦,明天我4点半早早去搬砖了,给朋友技术支持,新疆太热了,只能晚上或早上干。本来这次有项目弄一 ...

感谢支持!心意已领!

楼主:
磁性挂钩,这个对电工来说很实用,18AWG硅胶线镀金表笔,单根表笔线阻30多毫欧!
顺便测一下5开头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图分享!很多人吐槽优利德UT61E+电池仓单薄,UT117电池仓做了加强处理!后壳的屏蔽金属板也挺拉风,还 ...

3节AAA电池供电,貌似可以直接用锂电池替换。

网友B:
电阻档稍差点,感觉已经不错了。6A档测小电流有参考价值。拨盘除了金灿灿少点,走线感觉还行。

网友:
价格不便宜,我看看就好,还是用用1元钱包邮的万用表吧。

网友:
修大师这个UT117C比上次坛友晒的要好点,覆铜板上那个1501大电阻的走线总算不是坑坑洼洼的了。屏幕壳上有残留锡渣不应该啊,要是表不小心碰了撞了跌落了等等造成锡渣脱落在板上引起短路轻测影响测量,重测烧毁。细微之处见精神。优得德已经上市了,融资方面不缺钱,在研发和生产品控上还得多用点心!我用的是UT89XE和福禄克17B。总体尚可。更高端的只能看看摸摸玩玩,自己买还是下不了决心。工厂用的不算。

网友:
楼主是来晒装备得,万用表不错。

网友:
真不错大图拆解

网友:
这个价格也还好吧,就是PCB沉金要厚一些才能显示出态度,这个年代要进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稍差点,感觉已经不错了。6A档测小电流有参考价值。拨盘除了金灿灿少点,走线感觉还行。 ...

1.看到祖传的9.998v我感觉优利德老毛病又犯了,媒体机和量产机出厂校准真是天差地别
2.正玄交流频响居然800k还是5v,1m是4.2v是真的高
3.全新的价格和全新的福禄克117c来说,还是优势非常大的,我会选择优利德
4.优利德如果能学习福禄克一样公布校准手册,就完美了

网友:
看它的设计不知道是不是四层板,如果是双层板那这些空过孔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池弹片设计还是不错的,不像福禄克的容易断裂,这个细节还可以,如果PCB的焊盘做的更大些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