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泥会腐蚀镀锌管吗?

楼主(2023-07-13):
准备用镀锌管搭个架子, 镀锌管的底部原计划用玻璃胶封堵防止进水。

现感觉用水泥更方便,将镀锌管底部埋在水泥里,不知道是否会导致镀锌管内部生锈?

网友:
应该影响不大,以前建筑物使用镀锌管大多是用水泥封装。

网友A:
铁管生锈依赖水分,很多铁栅栏日久后根部锈透垮塌,就是铁管内浸水很快锈穿所致,所以用水泥或其它封堵就看是否保障铁管干燥了,水泥对镀锌(最好是热镀锌)铁管亲和度很高,密封无虞,但是施工质量(譬如洒水养生/水泥标号/结合面洁净度等等)很关键,还有日久出缝隙也未可知。

网友:
只要材料真实,没事。

网友:
  可以的,钢管初始的氧化消耗了管内氧气,最终形成一种类似充氮气保护的效果

网友:
没问题,工程上这种设计很常见

网友:
以前的自来水管道就是镀锌钢管,埋水泥地里屁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管生锈依赖水分,很多铁栅栏日久后根部锈透垮塌,就是铁管内浸水很快锈穿所致,所以用水泥或其它封堵就看 ...

我就准备灌一些纯水泥进管子里,然后将管子立起来。最后还要在管脚周围堆一坨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