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Diy

楼主(2023-07-13):
手里有一些18650电池,前几天试了一下电烙铁焊接,对电池有伤害,本着安全,充分发挥电芯性能寿命。
计划diy个点焊机。本着少走弯路,方法已经整理清楚,避免少走弯路,请各路大神稍作指点。
以上是原理图。
用的原理是控制变压器的输入电源时间,来控制点焊机焊接时间。
但是变压器属于电感元件,不知道这个短时间能不能成功。
如果控制输出端通断时间,还要淘一个控制板,能省则省的原则。

网友:
还是买一个省事

网友A:
变压器电焊机的控制板本来就是控制输入端的,你这其实和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的是一回事

网友B:
好像控制板,省不了。

网友C:
不知道你那个plc代价高不高,点焊机控制板也不贵。
次级电流很大,不好控制。
好像听说需要过零触发。

网友:
还是找控制板简便

网友D:
有成品的控制板卖,就是不便宜

网友E:
10ms涉及暂态过程了,确实得考虑电感限制电流变化的因素,所以过零触发是有效果的

网友:
看了很多还是成品省心。

网友F:
期待楼主早日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G:
PLC能比控制板便宜么?

网友H:
点焊机用上了plc,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电焊机的控制板本来就是控制输入端的,你这其实和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的是一回事 ...

不过输入端我看都说电流也有100A的。这个有点超负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控制板,省不了。

琢磨了一下,应该可以,可能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那个plc代价高不高,点焊机控制板也不贵。
次级电流很大,不好控制。
好像听说需要过零触发。

PLC不便宜,但是有现成品,默认0成本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成品的控制板卖,就是不便宜

也还好,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ms涉及暂态过程了,确实得考虑电感限制电流变化的因素,所以过零触发是有效果的 ...

查了一下是这么回事。还是准备买个板子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楼主早日实现自己的目标。。

多谢多谢。成品到时候再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能比控制板便宜么?

单纯价格,这个PLC是基恩士带高速脉冲,和通讯功能,实际买的价格过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点焊机用上了plc,高大上啊。

不准备用了,没法灵活调整,准备把PLC.出掉,直接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