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eizaiken精工SII手表电池SR626SW

楼主(2023-07-14):
论坛上不少朋友都自己更换手表电池。我之前推荐过精工。今天给朋友换了一个,顺便贴个清晰点的图,供大家参考。可能有新旧包装的差异但只要是正品做工就非常精致。

新包装

网友:
不含汞的纽扣电池。

网友A:
这用个一年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用个一年应该问题不大。

我原来有个手表是Casio的,锂电池的,就是汽车遥控器上那种。换一次用10年

网友:
电池好点经用些。

网友B:
这种容量很大是吧?

网友:
便宜的几个月就没有电

网友:
Casio登山表用了14年还不用换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容量很大是吧?

这种电池容量不大,是用电器的功率很小

网友:
价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池容量不大,是用电器的功率很小

那这个跟普通电池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我一个卡西欧的手表电池5-6年了,还好用。

网友:
手表换电池真是大坑,我去商场专柜换,100元一次。自己淘宝买电池,用不了10元钱。

网友:
就是普通纽扣电池,寿命一般一年左右

网友:
精工手表的外壳做工很不错

网友:
这种都不知道真假,凑活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容量很大是吧?

用于2035的话3年没问题,这表上次我记得还是疫情前给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用个一年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机芯没问题,至少两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