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刚才又把ssd下载死了

楼主(2023-07-14):
已经2次了!!!  这个ssd,随时都能挂B,又全盘丢失!
我老婆说庆余年2要出了,嚷着要回顾一下1,我就开着迅雷同时开着jianpian下载,四十几集好不容易下载完了,接了半小时微信电话,按了电脑电源关机,接完电话再重新开机,发现卡win7 logo,硬盘灯常亮,摘下ssd能进系统,插上ssd死机,用pe启动,发现这个ssd变成raw,资料又全没了,好在都是游戏和视频,嗯。。。又要重下载了,搞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故障,你说丢固件吧,俺正常关机的,pe能认,用dg扫盘没发现分区,难道ssd真的是随时翻车?  颗粒大概是三星v4,七彩虹,58G ab主控,有什么办法让它能茓微稳定点?

网友:
凄惨红就这样了
可以重新开卡并且rdt,ecc严格一点

网友A:
这种2258家族的写完数据让它开机半小时左右自动搬运好了才行,大概率你这个主机的电源待机的时候5V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2258家族的写完数据让它开机半小时左右自动搬运好了才行,大概率你这个主机的电源待机的时候5V没输出 ...

有的,待机有5伏的,u口,鼠标都有电的,真的是说崩就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待机有5伏的,u口,鼠标都有电的,真的是说崩就崩

那就忒离谱了,机器里有任何虚拟内存或者休眠文件放在SSD上么

网友B:
按了电脑电源关机。划重点!
这是种很不好的习惯。特别是硬盘在有读写的情况强行关机,硬盘很容易挂的。
虽然你看着下载都结束了,但很可能硬盘还在释放缓存,强行断电无异于送硬盘一程。

网友:
磁盘变成RAW格式了,可以看百度,上面有方法变成NTFS。注意关机方式。

网友:
质量不太行

网友:
正常不是用鼠标关机吗

网友:
当成58 XT开成slc,,,稳如泰山

网友:
尽量点系统的关机让电脑正常关机,不要按电源键!

网友C:
长江加联芸的试试,我自己现在用2t的存小姐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忒离谱了,机器里有任何虚拟内存或者休眠文件放在SSD上么

没有啊,内存够用,32G,设置了无虚拟内存,关闭了休眠文件

网友:
经常读写还是机械盘,我都用坏4块ssd了,东芝1长江1三星2,都是两三年就有坏块,根本不像宣传的寿命,反而机械盘很少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了电脑电源关机。划重点!
这是种很不好的习惯。特别是硬盘在有读写的情况强行关机,硬盘很容易挂的。
虽 ...

楼主可能设置的是按电源键关机,不是长按,就是点按,相当于按了键盘上的一个键自动关机。不过我一般都设为休眠,开机之后恢复现场继续工作。

网友:
我的机械坏的都没这么快

网友:
随让你贪图便宜的
小黄鱼上买个英特尔、海力士的矿盘都比这个稳定

网友:
拿着锤子砸了,留着祸害人吗?拿着锤子砸了,留着祸害人吗?拿着锤子砸了,留着祸害人吗?拿着锤子砸了,留着祸害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江加联芸的试试,我自己现在用2t的存小姐姐

2T够用吗?是不是不是高清的?2T够用吗?是不是不是高清的?2T够用吗?是不是不是高清的?2T够用吗?是不是不是高清的?2T够用吗?是不是不是高清的?

网友:
别给固态硬盘下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