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inksys编号0310的5V2.5A电源炸鸡+Aiwa爱华RB-105H充电器+故障USB风扇

楼主(2023-07-14):
仓库收拾屋子捡到的三件杂物,

按照编码,大概是2010年03月的电源,总不可能是2003年10月的哈哈。

电源外壳只剩半截了,看板子是炸鸡的,本来不想捡,看到Linksys的标签,好奇心来了,看看做工

爱华的充电器没啥好说的,还有115V电压转换,看样子是日本通用

是两节电池串联充电,对一致性要求高一点吧

串联的镀镍铜片还有塑料罩子保护,做工应该是爱华正品

这玩意至少得有20年了吧,没有生锈,仓库里其它废物早就烂了

回到炸鸡电源,虽然输出功率只有12.5W,但是用料看起来还行,该有的都有了

板子背面炸鸡的部分看样子是一片贴片电阻,次级用上了同步整流,有道理怀疑是2010年的产品

开关管有个散热片卡着,大电容有33uF,余量充足

侧面看有TL431,两颗小三极管和光耦

仔细看玻璃保险丝好像烧断了,被人用铜丝接过

抠胶,高压部分的胶已经碳化,低压部分的胶还是软弹的

仔细看电容的引脚好像腐蚀了,我猜这个电容炸鸡的原因大概是电容老化,固定胶老化,受潮打火之类,没必要修了,扔

仓库里翻出来的风扇,塑料罩子,做工不如之前那个金属网面的好

背面的开关已经残缺一块,大概是被撬过

扇叶比较脏了,好在是无刷电机

插电不转,开关是好的,怀疑电机烂了

拆散准备扔掉

电机跟之前的很像,硅钢片只有四层

用电池直接供电旋转正常,原来是USB线老化,虽然没有断裂,但是内阻过大,有5V电压过来,却带不起风扇,垃圾线材

最后留下爱华的充电器,其余丢掉了哈哈

网友A:
花样繁多 呀,无刷电机是好的也要扔吗?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电解电容的寿命就是不如固态电容啊

网友:
那个直流19V的插头,带天吗风扇不会烧吧

网友:
劣质电容罪大恶极,搞到电源爆炸起火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爱华的充电器还是变压器的呢

网友:
最后那个小风扇居然不是铁皮了,第一次看到这种是塑料了。

网友:
Linksys这个电源我也有几个,是以前无线摄像头的上

网友B:
我觉得风扇还能抢救一下

网友C:
电子垃圾也是垃圾的一种。

网友:
风扇电机还能用用。

网友:
爱华的充电器是个串充,激活过放的电池用。。

网友D:
确实只能算杂物了~

网友:
杂物捡到后拆一遍再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样繁多 呀,无刷电机是好的也要扔吗?

留着有点鸡肋,丢了好像还有点可惜,最后还是扔了,垃圾佬的日常纠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只能算杂物了~

谢谢捧场,电子杂物==电子垃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风扇还能抢救一下

风扇表示它早就想退休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垃圾也是垃圾的一种。

大佬说得对,该扔就得扔啊

网友:
其他的两样没看上,我只关心爱华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