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欧普LED模组心星灯贴

楼主(2023-07-14):
说是地主家老王换下来扔垃圾桶的玩意,就那么随手一捡,就那么随手一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

掏出来

我什么感觉这里印错字了呢,心型还是心星??
3下5/2,分离

目测这里焊点脱离

这第6个LED,应该是烧了…中间一点黑
电压有点挺高的,万表二级管档点不亮,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这种小灯珠用电烙铁不太容易更换。

网友:
这造型是奔驰牌的。

网友A:
我是一次都没有把IED焊下来过,倒把电路板焊坏了。

网友:
欧普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欧普换亚明 这是降级了吗

网友:
高压LED,非隔离驱动方案。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次都没有把IED焊下来过,倒把电路板焊坏了。

取和焊灯珠用加热台,那种铝外壳ptc恒温加热台,也叫ptc发热板。便宜的十块钱以内能买到。

网友:
欧普还是可以的

网友:
欧普还是不错的,换个灯珠就好了

网友:
先短接灯珠凑合用。拆焊最好是PTC加热板,热风焊台等专用工具。

网友:
欧普的灯应该不会虚标吧

网友C:
这些年用这类灯板,总的感觉【散热】还是短板。

网友:
用PTC加热板更换灯珠 挺方便的

网友:
直接短接坏的灯珠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欧普换亚明 这是降级了吗

妥妥的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年用这类灯板,总的感觉【散热】还是短板。

这个直接就是没有散热,led灯贴直接粘到塑料外壳

网友:
灯珠烧了,不会修就扔了

网友:
这种就算换新灯珠也不行了,用不了多久还是全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