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龙头买全铜的以为就可以用得久,哪知厂家也不是傻的,

楼主(2023-07-14):
你几年不买我吃什么,那就在把手上想办法,
还没有用上一年,中间这里打滑,也不漏水,怎么办,换新的。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A:
这个配件网上几块钱能买到,如果是全不锈钢材质的就比较耐用,但是有些外面是不锈钢里面是塑料的也容易坏。

网友:
这个应该有配件可以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件网上几块钱能买到,如果是全不锈钢材质的就比较耐用,但是有些外面是不锈钢里面是塑料的也容易坏。 ...

网上也有很多所谓的“全不锈钢”的水龙头,用着用着,水龙头嘴就生锈了

网友:
这是铝和铜起反应导致的。

网友:
只是部分部件是铜的

网友:
好商品,过去能用十多年的产品被市场淘汰了。(山规:好产品不是好商品)

网友:
锌合金把手

网友B:
这看起来不是铜,是塑料或者锌合金镀铬。直接选不锈钢陶瓷阀芯

网友:
还是侧面顶丝 的耐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这不是铜或不锈钢的,所以不耐用。不过,网上有配件。这种低档的1元钱一个,但需注意中间的齿的数目。也不是没好货,但便宜没好货。成本在那里,厂家、商家都要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这不是铜或不锈钢的,所以不耐用。不过,网上有配件。这种低档的1元钱一个,但需注意中间的齿的 ...

网上的配件大小还不一定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的配件大小还不一定是一样的

应该是标准件。前提是,厂家用的是标准

网友:
还是不锈钢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看起来不是铜,是塑料或者锌合金镀铬。直接选不锈钢陶瓷阀芯

你看右面那个,外部是铜,中间镶嵌了锌合金

网友:
这是锌合金

网友:
都是锌合金,镀了一层铜,这样才能电镀铬

网友:
用40年前装明线电线的铝制的线码垫进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成功修复了多个龙头把手打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