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继续化身木工+电工,用角磨机配合万用宝套件给阳台柜开孔加插座,抖麻了

楼主(2023-07-14):
阳台柜大门改小门(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200-1-1.html)后,再给它加个插座,方便用吸尘器、点个灯啥的

比划一下,就安排在左侧吧
因为板子后面有空隙,顶上有为电动窗帘预留的插座

角磨机配合万用宝套件,看开孔比之前书柜装那个是不是好多了
书柜装插座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7568-1-1.html
这种万用宝套件还是坛友提醒才知道的

粗切表面,方便观察

好家伙,颗粒板硬度高,手都抖麻了
总算四边打通了,撬不动,看来四角没切透,还该向四周多切点

在小小的侧板上面挖呀挖呀挖,用薄薄的锯片,开出方方的花

放上墙插面板,完美!

搞了3条多芯线

拆掉顶上的墙插

就这样接线引出来,不会因此被喷吧

接好,测试OK

经过几秒钟的深思熟虑,决定插座按此方向装,开关不别手,又方便用两孔

好吧,偶承认虽然这孔开得漂亮,但过程中手真的是麻,尤其是锯片卡住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偶加了调速器的原因

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
算做个按摩吧

网友:
角磨机+万用宝,只能用来应急

网友:
先在四角各打一个孔

网友:
要是上面插座不用的情况下我会选择做一个插头

网友:
有一种工具叫曲线锯,不知道你为啥不用。电钻钻个眼,接着曲线锯就搞定了。

网友:
自己施工,好厉害

楼主:
嗯嗯,手都给抖细了!更是把偶的体重指数都抖到24了

网友:
工程不大,  但很麻烦的操作

网友:
改的漂亮啊,小工具解决问题

网友:
居家好男人。

网友A:
圆形开孔器不好么,非得给自己增加挑战性

网友:
角磨机万用宝套件好用不?  也打算入一个呢

网友:
新安装的插座后面还是一个要一个底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形开孔器不好么,非得给自己增加挑战性

赞同,开孔器开圆形孔又快又好看。不会手麻,买合适尺寸的,应该比万用宝套件便宜。

网友:
算做个按摩吧大宝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形开孔器不好么,非得给自己增加挑战性

有些人觉得装86面板一定要方孔
其实圆孔一样盖的住

网友:
好用不好用?

网友:
插座孔你要开方孔?确实是人才。
随便掏个洞不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