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ZiJin平板收银机的打印机改成独立供电

楼主(2023-07-14):
购买了全新触摸平板打印机收银机开票机低功耗小电脑主机全新触摸平板打印机收银机开票机低功耗小电脑主机 - 数码交易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机器是有Windows平板和76mm针式打印机组合而成,想把平板和打印机分体使用。
但是平板和打印机控制板的12pin连接线拔掉,打印机Power键失效,打印机没有供电。

参考了坛友的电路分析 78元的ZiJin平板打印机收银机开票机低功耗小电脑拆解并简单分析电路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插入电源后,有4V供电,当按下Power按钮,平板会输出3.3V到打印机控制板,启动打印部分的供电。
尝试从4V供电接1个二极管,降压到3.6V,加到打印控制板3.3V控制端,这样插电打印机就可以供电。
我用的是1N4007二级管,12Pin插座的1脚接正极,3脚接负极。

经测试,开机正常供电。下一步是添加USB口,和打印机驱动的问题要解决。

1N4007二极管

1N4007二极管

1N4007二极管

跨接1、3脚

跨接1、3脚

跨接1、3脚

ZiJin平板收银机的打印机改造2:打印机改成USB独立打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792-1-1.html

网友A:
现在这种打印机用的很少吧,信号是怎么传给打印的要装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打印机用的很少吧,信号是怎么传给打印的要装驱动吗?

要把USB口也接出来,链到到电脑用。但是驱动程序是个问题,现在只有原配的32位Windows 10 Home的驱动,不知道其他操作系统是否能用。

网友:
方法不 错,很实用,平板拆开后还能单独用

网友:
很不错真不错,学有所用

网友:
可以自己打印小抄

网友:
很实用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