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真的太水了,铁线做的usb风扇线。扒开外壳看看usb头子,线都是歪的。居然还好上了

楼主(2023-07-14):
拆了个风扇的线,风扇之前发过,就外壳铁的还行

这次拆掉拿来做个接头用,发现了厂家失误的地方,

网友:
居然还可以使用这么多年,奇迹了!

楼主:
直接说明具体位置。风扇电机也是大概8根细丝,只链接了一丝,

网友:
这种小作坊产的东西就这样

网友:
问题不大,反正后面8根是绞在一起的。

网友:
现在便宜的线材质量都不怎么样质量好的价格又贵很多。

网友:
为了降低成本,现在用铁线、铝线的地方太多了。

楼主:
忘了说,,,买东西送的,让他找个风扇拿到就不转,看着挺新的,打开把电机接上线才好然后用两天,这线破皮了,然后直接剪了,

网友:
能用就行,成本低,换成铜线厂家估计没那技术

网友:
要保持利润,,低价带来的低质量,,,

网友:
现在作假的太多了,铁线镀铜,真是忽悠人,电流一大,发热厉害,一定要带块磁铁去试一下;铝线镀铜出现在很多小电机上面,反正用不很长时间就坏,铝线焊接困难,一般人直接买新的,新的电机也是铝线圈的,反正这样赚钱很容易的。

网友:
铁线也太不像话了,还不如铝线镀铜

网友:
我在超市60元买的电蚊拍也是铁触点的USB-A插头,生锈了之后换了一个铜镀金的插头。

网友:
国家已经禁止铜包铝了,所以用铜包铁了

网友:
电风扇嘛   能用就行

网友:
家里的风扇放路由器边上散热了,去年夏天放进去的,前几天才想起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挂的。

网友:
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大国呀

网友:
USB风扇也没有多少功率,用铁的问题也不大

网友:
现在什么都偷工减料,连电扇的电机,电磁炉的发热盘都是铝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