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in10系统下 ,如何测试 机械硬盘是否有坏道?

楼主(2023-07-14):
问下群里的大佬 ,我有一块 机械硬盘 有没有测试机械硬盘坏道的软件

之前用过MHDD 但是现在的新电脑没办法支持了
请问目前主流的软件是那一个
hdture 别人说不准

网友A:
hdtune 看下smart信息,05, C5,这两个有数据的话 ,有 坏道89不离10了~

网友:
Victoria 5.3

网友:
WIN10下肯定是用Victoria了,  带扫描检测修复,  有中文版.   比MHDD强大得太多.

网友:
DiskGenius 5.5.0.1488

网友B:
用DiskGenius,扫描模式开慢速扫描,一般都可以扫出来的

网友:
hdtune还可以,用它扫描没有报错坏块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C:
用DiskGenius扫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tune 看下smart信息,05, C5,这两个有数据的话 ,有 坏道89不离10了~

慢扫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DiskGenius扫一遍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iskGenius,扫描模式开慢速扫描,一般都可以扫出来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tune 看下smart信息,05, C5,这两个有数据的话 ,有 坏道89不离10了~

非常感谢

网友D:
hdtune 看下smart信息,04 05, C5  C4,这两个有警告的话 ,有没有坏道不好说,但是卡是肯定的。亲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hdtune 看下smart信息,04 05, C5  C4,这两个有警告的话 ,有没有坏道不好说,但是卡是肯定的。亲测 ...

非常感谢

网友:
HD Tune把快速扫描的勾去掉就好了,说HD Tune测试机械盘不准的大多脑子有点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