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亚明6W声光控灯泡(LIS9452U芯片)

楼主(2023-07-14):
整体外观:底部E27螺口,带有一圈拾音孔

品牌为亚明,6W 6500K白光

上盖使用软性胶粘贴,可以无损拆开

电路板背面为散热铝 麦克风和220V电源通过接口插入电路板

电路板正面全貌,
集成度较高,共有7颗LED

主要芯片为LIS9452U

下面附上PDF文件供大家学习参考
https://wwc.lanzoup.com/ioLzd12g7s6b
https://wwc.lanzoup.com/ijVzq12g7sbg

网友:
不错不错,比普通声控灯更节能

网友:
做工不错,铝基板散热也不错,一段时间断电也避免的LED提前衰减,感谢分享

网友:
高度集成了

网友:
还不如光控。

网友:
看着很整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用了7颗6V1W的2835贴片降功率使用。

网友:
看做工用料都不错,这样的贴片电容第一次见

网友:
很不错的产品。

网友:
声光控灯泡

网友A:
D3是光敏二极管么,怎么看着像个普通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D3是光敏二极管么,怎么看着像个普通LED?

是光敏二极管,灯珠外形封装。楼主灯珠高度集成,不用单独配驱动板,生产容易。

网友:
手里有两个楼道拆下的声控灯,也是用的这个芯片电路板都烤变色了。

网友:
铝基板的,还算厚道

网友(2023-12-18):
不错不错!!!找了很久相关资料都没找到,楼主这下收集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