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充电器,电源芯片供电不稳!

楼主(2023-07-14):
求助!自动识别24V12v电瓶充电机,放久了,上电没反应,拆开看看前级电容容量低!后级电容鼓包!换了之后还是没反应!检查电源芯片供电不稳,在11V至15.5v跳变!输出没有电压!
用直流芯片给16v以上可以工作,但是充电不转灯流水灯不亮,接上电瓶也能识别12v,有叽叽叽的叫声,有充电电流300mA左右
这是上直流

网友A:
老电视机的电源芯片,,估计现在是白菜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电视机的电源芯片,,估计现在是白菜价了。

有卖拆机的,说是进口的

网友:
STR啊,好老的芯片

网友:
没有调流旋钮

网友B:
这做工,够差的~~

建议描一下前级电路,先换辅助绕组给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检查电源芯片供电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够差的~~

建议描一下前级电路,先换辅助绕组给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试试 ...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C:
三串电池不加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串电池不加板子?

那是模拟12v电瓶,不是给它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