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没事别精洗发动机舱!

楼主(2023-07-14):
没事别精洗发动机舱!

同事的帝豪精洗了一次机舱,还没干净两星期呢点火线圈烧了一个,火花塞坑里存了水都长锈了。

反正你又不看发动机,我就是从来不洗,脏点没坏处。

网友:
没事找事,洗的再干净跑一段路又脏了。

网友:
顶多顶多让4S用气泵吹吹或者抹布抹一下,自己洗和花钱洗?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只有供起来的车发动机上才会积水、生锈

网友:
用压缩空气吹一下就行

网友:
散热器还是可以洗的。

网友:
论坛上看到的,洗了机舱,铝壳体氧化了。

网友A:
一般把车开到洗车场的时候发动机都是在高温状态怕被冷水冲了会热胀冷缩导致变形所以从来不敢用水清洗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把车开到洗车场的时候发动机都是在高温状态怕被冷水冲了会热胀冷缩导致变形所以从来不敢用水清洗发动机 ...

这个对金属更不好了

网友:
跑了高速后不立即洗车,洗发动机仓要跑一段路,至少水温上来电子扇把机仓吹干在停车!

网友:
我都是在4S店保养时清洗发动机舱。

网友:
主要是刚跑完就去洗,机舱温度相当高

网友:
外面都不洗,何况发动机舱

网友:
很多保养之后都会喷那个泡沫清洗剂,那玩意也不好,我首保被用了之后,后面就要求不用了,4S店开心的很。

网友:
凉车可用抹布抹一下。

网友:
现在洗挺合适,不能用高压水枪,该冲的冲冲,暴晒干了检查各接点再启动

网友B:
如果要洗的话,要拔掉什么插头吗?

网友:
外面都靠下雨自然洗,何况发动机舱

网友:
下雨自然洗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洗的话,要拔掉什么插头吗?

洗完马上开一段路把水份烘干。还是不推荐用高压枪冲洗发动机。
他这个想洗完干干净净的停一段时间,然后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