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旧笔记本充电器利旧神器 Type-C PD转接头

楼主(2023-07-14):
自己的T430笔记本,最近换成了T480,充电器接口也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是联想大圆口79*05,T480用的是Typec接口充电。

T430退休后,原来的T430充电器(本人有3个,一个90W的常放在公司,一个90W的常放在家里,一个65w稍微小一点的外出时用)就闲置了,本着利旧的原则,在某宝一顿搜索转接头,结果真找到的合适的产品,如下:

到手实物如下:

支持的输入输出电压及电流大小一目了然。

实际测试

先看下老T430 90W大砖块充电器规格

输出20v最大4.5A。

接上转接头充我的T480

T480电量30%,实际充电功率达到60w,已经接近这个转接头的最大功率65W了。比较惊喜的是,哪怕插一天,转接头丝毫不发热,难道输出20v时,内部是直通的?

再充手机试试

小米10青春版,80%电量,充电电压及功率一直浮动,电压在5v-9v跳变,没等稳定,借同事手机随便拍了个图。
至少证明,这个转接头充手机是没问题的。

更新
这个转接头用20v降压到5v-9v给手机充电时,转接头有明显发热,应该压差越大,发热越明显。所以这个转接头在使用时,用电设备的支持电压,越接近充电器本身的输出电压,发热越低,等压时基本不发热。

网友A:
20V转5V能做成那么小也不错了

网友B:
后两张照片一样,发错了吧!

网友C:
这么小的体积,就算是同步buck,满功率应该也扛不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V转5V能做成那么小也不错了

嗯,功率虽然不大,至少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两张照片一样,发错了吧!

传错了,已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体积,就算是同步buck,满功率应该也扛不住吧

大佬说的专业名词本屌不懂,不过插笔记本用一天,无任何发热。
充手机没长时间测试,个人猜测,电压转换后,肯定有电损,就会有发热了。

网友:
这个我在搜快充模块时看到过

网友D:
这个价格多少,能做车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多少,能做车充吗?

18块钱,个人感觉价格倒是不贵。

但是这接口,用在车上不合适吧?车充直接买点烟器接口的最好,应该也有支持多协议的。

另外,这个转接头没有升压功能,输出电压不大于输入电压,降到5-12v充手机可以,如果想输出20v,车上的12v可是办不到。

网友E:
这个转接头有点神奇了:长时间连接笔记本电脑不发热?  请范大PM卖家地址,我想买2个DC 5525转C口,方便利用手头的DC口电源检测不同品牌的C口笔记本电脑

我看了几个马宝卖家的评价,买家留言说时间长了会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转接头有点神奇了:长时间连接笔记本电脑不发热?  请范大PM卖家地址,我想买2个DC 5525转C口,方便利 ...

20v输入 ,20v输出,一点不热。其它电压转换没长时间测试。
地址已PM你

网友:
这个能把tp老式圆头变成typec吗?功率够用吗?

网友:
居然还能降压

网友:
应该就是个sw351x的多协议buck,这个体积压差大时输出电流非常有限,5v 1.5a应该一会儿就会烫手。20v 输出电流大且发热小是因为输入几乎等于输出,压差小自然损耗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20v输入 ,20v输出,一点不热。其它电压转换没长时间测试。
地址已PM你

谢谢,下单买一个试试看,咨询卖家,说只支持65W功率输入? 输入功率大了属超载,可能烧毁用电设备,卖家不负责   ……吓到我了

网友A:
如果IC给力点有95%转换率,12V5A60W输出时发热损耗3W,这个铝壳里面如果糊满导热胶还是可以长时间运行的,压差越小发热就越小。
看起来我的旧电源又能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下单买一个试试看,咨询卖家,说只支持65W功率输入? 输入功率大了属超载,可能烧毁用电设备,卖家 ...

充电器输出功率是动态的,像我的90w充电器,也并非一插上就输出20v,4.5A电流。电压确实是20v不变,电流是根据用电设备的实际消耗功率输出的。所以卖家所言并不准确。

不过如果后级的用电设备的功率超过额定功率,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直接短路,那肯定属于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IC给力点有95%转换率,12V5A60W输出时发热损耗3W,这个铝壳里面如果糊满导热胶还是可以长时间运行的, ...

注意下,输出是PD协议,需要和用电设备协商的,如果用电设备不支持pd协议,估计默认只能输出5v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输出功率是动态的,像我的90w充电器,也并非一插上就输出20v,4.5A电流。电压确实是20v不变,电流 ...

明白 …… 所以先买一个回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