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输出端24V负极要不要和接地线连接?

楼主(2023-07-14):
看了几个开关电源,发现有的输出负极和地线连接,有的没连接,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使用中,绝大多数没区别。
按理论说,负极接地后,可以避免 浮地 。就是说,某些情况下,输出负极对地有压差,对某些设备可能有干扰。
但是,好像现在开关电源内部(负极)也有过电容接地。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B:
看了几个开关电源,发现有的输出负极和电线连接,有的没连接,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你指的和电线连接是什么意思?是市电吗?输出是直流电,市电是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绝大多数没区别。
按理论说,负极接地后,可以避免 浮地 。就是说,某些情况下,输出负极对地有压 ...

对,负极和地线之间有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几个开关电源,发现有的输出负极和电线连接,有的没连接,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你指的和电线连接是 ...

写错了,是电源输出负极和地线(不是电线)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错了,是电源输出负极和地线(不是电线)连接

铁壳电源,外壳默认接市电地。直流输出多数是悬空

网友B:
开关电源输出负极就是地,开关电源AC-DC,机内有二个地,一个热地(系高压部分),一个冷地(系低压直流输出部分),两地互不牵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输出负极就是地,开关电源AC-DC,机内有二个地,一个热地(系高压部分),一个冷地(系低压直流输 ...

楼主说的地是PE线,

网友:
低压侧GND接不接PE要根据应用调整,不接,有可能有较高的感应电压,接的话有可能会造成短路,个人习惯,情况无法确定时,PE线路上串个50K左右的电阻防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输出负极就是地,开关电源AC-DC,机内有二个地,一个热地(系高压部分),一个冷地(系低压直流输 ...

输入端冷地是不是悬空的?但也发现不少开关电源输出负极和PE(热地)之间由一个电容跨接,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你是固定负载,且负载也是单一电源供电,那负极可以接保护地。
如果是不确定的负载,或负载中有其它供电,建议不要接地。

网友:
PE串电阻这个办法好,我就遇到过上电就烧录整流桥和整流二极管,关键是保险还是好的。

网友(2025-03-05):
引用 网友C:
你是固定负载,且负载也是单一电源供电,那负极可以接保护地。
如果是不确定的负载,或负载中有其它供电, ...

有道理。但是负极用103接到大地好。或者一个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