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威m200MK3+维修记

楼主(2023-07-14):
惠威m200MK3+ 维修记

最开始出现大电流声,背面散热块很烫拆开
更换了4个爆的25v1000uf的电容,

电流声好了,然后隔几天出现副音响低音不响,主箱有高低音,

拆开后插拔了副音响的连接线几次,副音响完全不响了,
有时候关机再开然后连接副箱这个位置就会发热变红冒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副箱喇叭是好的,现在网上订了调音板的TL084C,

找到了TAS5611A功放芯片的资料对比主音响功放芯片,自己测发现有一路喇叭输出没电,

随后将芯片大卸八块,网上淘了功放芯片,今晚再回去测上级电路[doge],
自己摸索着修,感觉好难[笑哭]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环牛电源输出电压比标示的要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环牛电源输出电压比标示的要低

正常的,,有很多因素影响了

网友:
看来惠威的用料真的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环牛电源输出电压比标示的要低

才发9个贴,水平很小白

网友:
小白没关系,加油。心想事成

网友B:
应该把所有电解都换掉再试试

网友:
数字功放IC

网友:
有电流声,一般就是滤波不稳造成的,修的少了,没有经验或者是不熟悉的东西就难,我有两个电源,修了很长时间,还没搞好,准备搬元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所有电解都换掉再试试

基本上稍微大点的电容都换了一下,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发9个贴,水平很小白

就是,很白很白的那种

楼主:
买了7293和配套的板子,分频器,自己改了环牛电压,之前测的时候居然烧了一个高音喇叭,接下来就是修喇叭音圈,太难了

楼主:
买了个几块钱的音圈换上又可以了

PDD买的铝板,厂里师傅帮忙线切割的形状

买的几十块钱功放板

网友:
夏天发热厉害,后面的板子温度高了

网友C:
我的M200MK3目前也是这样状态,主箱电流声很大。换了一波输出的电解电容,效果有改善一点。更换了输出功放IC,效果没有改善。好头痛

楼主(2023-08-13):
引用 网友C:
我的M200MK3目前也是这样状态,主箱电流声很大。换了一波输出的电解电容,效果有改善一点。更换了输出功放I ...

就是啊这个夏天巨发热,然后干脆长痛不如短痛换个板子,加个分频器原来箱子的洞洞堵了,换个感觉

网友(2024-02-22):
里面的用料确实与价格不相配啊!

网友:
书架箱配功放不好吗

网友:
发热烧得都红了,是短路了吧......
建议对照芯片的推荐线路来分析,或者搜一下线路图
这款音箱的噪音解决方法一例:http://bbs.hifidiy.net/thread-1187716-1-1.html

网友:
惠威的东西感觉落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