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笔记本电池待救活

楼主(2023-07-14):
1 用美工刀在锂电池保护板上方塑料开刀,画了一个冂字型,打开上盖。后测其电压,三节均为1.6V  那一节直接0V 饿死。还能救活?我记得0V锂电池救活还是会死。现在可调电源伺候。

网友:
别的都好就一节0v 得,完犊子机率非常大,没准儿都漏液了

网友:
0V的那节,不断电换电池,断电可能会被锁。。。

网友:
这么着急着加电?有0v的出现先确保板子保险没被烧坏,在加电或更换电芯。保险烧的没有专用工具大概率是救不活的(没有密匙通讯上了也只能看参数更改不了)

网友:
换电池吧,自己搞好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基本是废了,救活也只是回光返照。

网友:
原装电池撬开了就不能完美复合的,只能看看里面的单体可不可以利用了。

网友:
电池真是电子产品的硬伤。

网友:
这个复活难,而且过程复杂,外壳还不能无损拆解,建议电池还是拆18650用吧,笔记本就买个新的电池

网友:
大概率是锁住了

网友:
原来的联想就是自己换电池被锁,没想到dell也是如此

网友:
一台很古老的联想本本,电池只能用几分钟了这么多年就没想拆开过换,就是直接用适配器电源。

网友:
希望楼主成功。估计难。

网友:
电池0V就锁死了

网友:
外壳还不能无损拆解

网友:
应该被锁死了

网友:
不断电,把0V电池换下来!还是能用的!

网友:
买个新的,旧的拆电池用

网友:
折腾啊,救活了没有?

网友:
0V被锁的可能性比较大,祝楼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