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辆破自行车,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刹车系统是左右手反的。

楼主(2023-07-14):
一般自行车前刹应该是右手刹的吧?它是左手刹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很容易换着安装的吧?彰显个性。

网友:
再换过来就好了,估计是学生,在学校里面老有人抢他的车子骑

网友:
左右刹车装反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正和反的说法,一般是看习惯。

网友:
以前我也是右刹前轮,习惯右手一捏,结果在斜坡翻车了,前面还有个女的经过,场面相当尴尬。

习惯个用哪个手刹,最好是后轮比较安全点,不容易前轮打滑翻。

网友:
重新整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
有些骑友喜欢与众不同

网友:
成品自行车是:左刹后轮,右刹前轮。如果不习惯,是可以自己动手调换的。

网友:
这个看各人习惯了,我习惯左后右前。

网友:
我就有意这样改的,左刹前轮,中国是靠右行驶,当你要告诉后面的骑友和汽车你要变道什么的就用左手,右手可以减速刹后轮,如果前轮有翻车的危险。

网友:
个人使用的习惯改的,觉得右刹后方便但也是危险的习惯和源头

网友:
你习惯跟正常人反的都不知道或者你左撇子,后刹车劲大,当然是右手的了!

网友:
这个可以改过来的吧。

网友(2023-08-27):
线闸无所谓了,左右手随便了,老式的平把那种杠杆小把的前后闸对应左右手是固定的,不会弄反。

网友:
线闸无所谓了,前后闸随便安排左右手的,如果左手提东西,右手握把骑车子还是右手后闸来的方便。
对于平把连杆式车闸的自行车,结构上就是右前闸左后闸~

网友:
这个随便吧?自己知道习惯就好

网友(2023-11-05):
我买过台湾产的捷安特 talon2 就是左前 右后 刹车!  还有个千里达x9por 也是左前 右后 刹车!  千里达是出口转内销的

网友:
不习惯就干脆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