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胶粘接力不错,可惜块就凝固了,有没有使用时间长一些的胶水?

楼主(2023-07-14):
调配好的AB胶,几分钟就凝固了,使用时间很短,有没有类似的胶水,但操作时间可以长一点?

网友A:
合众 透明 AB胶,3分钟才固化

哥俩好 把兄弟,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众 透明 AB胶,3分钟才固化

哥俩好 把兄弟,1分钟

最好能有一种胶,粘接力好,可以使用几个小时的,几分钟太短了

网友:
免钉胶符合你的预期,粘结牢度不输AB胶,干透速度约24小时,表面干结约10分钟,半固化时间约2小时!

网友:
爱牢达环氧胶蓝色慢干型,操作时间70-90分钟。

网友:
有慢干的AB,5分钟,半小时..........

网友:
调整AB胶的混合比例。

网友:
试试助工胶

网友:
慢干AB环氧胶

网友:
铸工胶可以满足,硬化后强度更大

网友:
铸工胶,类似ab胶 需要配比,配好后半小时内仍然具有流淌性,一般一个多小时才能成型。完全固化需要好几个小时,固化后硬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