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使用多年的净水机测试,对比效果

楼主(2023-07-14):
昨天晚上洗完澡,看到净水机,突然想起来,这一年都没有测试过水质了

之前淘宝买的测试笔,价格记不清楚了,几块钱 ? 十几块钱 ?做工还好。

打开,没问题,随便测试一下吧。

自来水,广州地区

处理过后的水,图片找不着了,数值 009.

瓶装水

出乎意料,000.

之前有人说过,T33 基本没用,那我测试一下T33 之前的水质,数值 5-6.更干净

连夜 拆除 T33.

再看看机器,2014年生产的,上次换RO滤芯是两年前了。半年前换过  第一级滤芯。还行。

这个机器是一体化水路,通用滤芯,换芯成本很低。

再说现在的机器,价格不贵了,都是专用滤芯,换一次滤芯的价格基本是机器价格的 60%—80%。抢钱,浪费资源。

网友:
tds10以下就很好了

网友:
自来水值没上一百,很好了

网友:
我这自来水250+

网友A:
滤芯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芯质量参差不齐

有大牌的反渗透膜,就能放心

网友:
我只用一个PP棉和陶瓷过滤,价格非常低,陶瓷可以擦干净再用。我这是水库的水。

网友:
这么说来,东莞的自来水质还不错哦,没有过滤才14。之前装纯水机的时候,我用这个测水质的笔试过一下。

网友B:
羡慕啊,自来水TDS才93,还安什么净水机
我们这里300+
想装净水机但是排废水感觉很麻烦,就先用碧然德滤水壶顶着,滤水壶过滤完TDS没降,就是没水垢了

网友C:
  我的淨水机没有t33
只有前三级加一个反渗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淨水机没有t33
只有前三级加一个反渗透

有压力桶吗?

网友:
没有 吧
压力桶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羡慕啊,自来水TDS才93,还安什么净水机
我们这里300+
想装净水机但是排废水感觉很麻烦,就先用碧然德滤水 ...

滤水壶过滤完TDS没降,就是没水垢了。
水垢变成钠盐喝下去了呗。
BRD的是离子交换树脂加活性炭而已,使用成本比通用滤芯贵5倍以上,出水量也少。
我还是用净水器随放随用方便省钱。

网友:
这就要换滤芯了吗?

网友D:
我家的是5级过滤的,活性炭没换过,就换过pp棉跟ro膜,出来的水在5左右,自来水不到100,不过滤的话难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是5级过滤的,活性炭没换过,就换过pp棉跟ro膜,出来的水在5左右,自来水不到100,不过滤的话难喝。 ...

自来水不到100,比我们这儿好多了,我们这儿都两百多

网友:
网上说TDS事实上是通过测量电导率来推测总可溶固体物含量的。测量电导与测量电阻没有本质区别,如果经过合适的标定,做一个特定形状的电极配合万用表电阻档也能实现这个功能。当然了,普通万用表的电阻档是直流供电,时间稍长测量结果就不准确了。最好能做成交流供电的,类似电桥那样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如何校准的问题。标准电导溶液不太容易获得,估计有也很贵。最好能计算一下多少水多少食盐能配出等效TDS值为多少的溶液。然后不断稀释,获得不同TDS值的参考溶液。现在相隔千里的两位坛友在交换TDS测量值时,基本不提测试仪的型号,对测试的不确定度也很少介绍。如果把双方的TDS仪表拿到一起测量同一杯水,数值相差多少都是未知数。

网友:
这个TDS测试笔,测不出水质好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