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六个元件的诱骗器基本通吃

楼主(2023-07-14):
刷视频看见的不懂什么原理反正依葫芦画瓢成功了,材料一个USB公头,两颗1K电阻,一颗220欧电阻,一颗4007二极管,一颗LED灯泡,一个按压点触开关还有导线若干完了,过程不拍了渣渣焊工成品也是渣渣一样的存在但是可以用就行了,手上的PDQC头子都骗出来了12V,苹果的头加一个C口转接头也出来了9V,以后可以不买诱骗器了,缺点就是启动高压要点按一下开关LED灯常亮升压后更亮

网友:
诱骗器通吃

网友:
可以,有图纸吗?

网友A:
没看见原理图?

网友:
有原理图吗?

网友:
确实没看见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原理图?

我们原理?

网友:
这个只能诱骗QC吧,D+D-电平高低实现诱骗的

网友:
不可能的,有些协议是多次握手的,不是按个按键改变电压就行的。

网友B:
不太清楚诱骗器的原理,坐等大师们科普。

网友:
好活儿,早知道自己DIY了,我买了好几根诱骗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诱骗器的原理,坐等大师们科普。

老站有详细的原理制作: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051

网友:
原理图呢?我也做一个

网友:
也想弄一个用在烙铁上

网友:
放个图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原理图呢?没有原理图还说啥?!

网友:
这么容易就成功了,还通吃,真厉害。

网友:
这个配合天马风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