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DIY一个人体感应平板灯

楼主(2023-07-14):
晚上偶尔去厨房,还要开灯感觉很麻烦,就想着做一个人体感应平板灯,就用红包分别撸了平板灯和人体感觉模块。
平板灯上次发过了

红包撸的,到手1块多,本来想用86面板的人体感应开关了,太大了放在平板灯里,阴影太大了。

透镜是用胶水粘起来的,后面也拆不下来

这里借用下商家的图片

接线方式,左侧两根零线是短接在一起的

平板灯定位开孔

完成

周末有空安装一下

网友:
改感应灯用着方 便

网友A:
使用前建议先测一下待机功耗

网友B:
我想改一个在天花板上控制筒灯,否则晚上回家还要抹黑找开关很麻烦

网友C:
我家卫生间装了一个雷达感应的,感觉比人体感应的好一些。

然后,老五家买了同款的雷达灯,上电不到10分钟,第二次感应的时候就爆掉了,找店主,反正确认收货了,爱搭不理,主要是价格还不低。

爆掉了意思是炸的乌黑。找时间发个帖,强电危险,捡垃圾需谨慎。虽然是明知道捡垃圾,掏的钱不一定少。

脑瓜子嗡嗡的,差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家卫生间装了一个雷达感应的,感觉比人体感应的好一些。

然后,老五家买了同款的雷达灯,上电不到10分钟 ...

哈哈,黑老五的货只能研究,要使用还是买成品。

网友E:
前段时间充电款感应小夜灯没撸吗?

网友:
同样的感应开关,也改了厨房的吸顶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卫生间装了一个雷达感应的,感觉比人体感应的好一些。

然后,老五家买了同款的雷达灯,上电不到10分钟 ...

本来也打算买一个雷达感应灯管装在卫生间的,看来还是算了。

网友F:
感应头的价格挺贵,改造倒是不难。

网友:
卫生间与厨房方便。

网友:
思路不错   发明动脑筋。很好

网友:
用公家的电就没所谓啦,不用测功耗了。我搞的是热释红外线感应的,还行吧,平常装在墙上感觉不够灵敏,后来想办法装到了天花板,这灵敏度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应头的价格挺贵,改造倒是不难。

头子6块,首单减4,到手1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充电款感应小夜灯没撸吗?

撸了,放卫生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前建议先测一下待机功耗

这个还真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黑老五的货只能研究,要使用还是买成品。

他家的东西从来不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改一个在天花板上控制筒灯,否则晚上回家还要抹黑找开关很麻烦

那你得单拉一根火线

网友G:
开灯可以人体感应了,关灯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灯可以人体感应了,关灯怎么办?

感应不到人自动关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