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如何将操作系统安装到移动固态硬盘?

楼主(2023-07-14):
我们单位发的笔记本电脑被IT做了限制,不能随意安装软件,而我目前仅有这一个电脑,所以我想能否将系统安装到移动硬盘,然后在公司用电脑自带的系统,回家插上移动硬盘,用自己的系统,我希望安装的是WIN11,直接将系统安装到U盘行不行?有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参考?

网友:
回家用自己的电脑不就好了?干嘛还要这样搞?另外在公司用自己的u盘系统,万一出现版权问题被查到就不好解释了。用固态U盘是可以把系统装进去用。

网友:
win to go了解一下,买固态U盘就行,论坛里就有的卖(比如雷骑)

网友:
WTG是一个解决方案,其实如果内网有单独的网络加密协议你就算装个WTG系统也没用,再说认证系统不一定让你用这个功能

网友:
U盘系统速度比不上你电脑自带硬盘

网友:
可以的,
最好你公司电脑的 U 口,
是 usb3.0 以上,
系统运行才会流畅些。

网友:
你们公司IT很可能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估计你们笔记本是不让从外部(例如USB设备)启动系统的!所以别折腾了,很有可能用不了!!!
而且你们的电脑的监控软件很有可能会监控的这种情况!不要因小失大!到时候因为违反了保密条例被你们公司开除、乃至起诉了!!!

网友:
前单位的电脑U口都是加密禁止复制拷贝数据,文件传输全部内网并且禁止一机两网

网友:
能用U盤的PE系統開機,理論就可以

网友:
win to go是可以的,建议用win to go软件安装系统到移动固态硬盘或者固态U盘,可以满足你描述的要求,普通U盘基本不行。如果公司管理严格,注意使用范围。

网友:
分区助手有个系统迁移功能

网友:
移动的硬盘速度能够跟得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