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电磁炉做饭吃了会腹泻?!

楼主(2023-07-14):
当地交易了一台电磁炉,一个月后联系了,说一个锅锅底烧黑了,另一个锅锅底局部烧坏了,更厉害的是“烧菜吃了腹泻”,上医院化了500。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感觉有点儿蒙,坛友给参谋参谋?对话如下:

网友:
锅的问题跟我大电磁炉有啥关系,你咋不说核电站的电有辐射才搞成这个样子

网友:
大部分电磁炉都这样吧~~火力开太猛了

网友:
不能均匀加热的低端电磁炉是会有局部过热的现象。
有毒也是锅的毒,关我屁事

网友:
楼主卖错了消费对象了,这是减肥人士专用电磁炉,5000一个都不贵!

网友:
锅具底部结构材质对电磁炉输入功率是有影响,但说电磁炉做饭吃了拉肚子就太扯了。最大可能是电磁炉功率开得大,而且对方的烹饪厨艺不咋地,最后弄个外焦内生的吃了。

网友:
锅底太薄了,电磁炉要用复合底的锅或铸铁锅,我家的电磁炉用那种不锈钢锅别说煮饭了,用最小连续火力档也就是倒数第二档炒青菜都有一小块会烧焦,
开始也以为是电磁炉问题,拆开看了发现那一块对应的就是线圈中心那根引出线的位置

网友:
这...奇葩的事真是年年都有

网友:
即使会腹泻应该与电磁炉本身没有关系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磁炉但是很少使用感觉加热食物没有微波炉好用。

网友:
应该是干烧了

网友:
电磁炉只负责加热,其他问题与电磁炉无关。

网友:
现在是什么奇葩都能出现!在论坛老站换了不少飞利浦车灯板,用来跟坛里一个叫什么混蛋的交换T12板子PCB文件。事先都说明了板子情况,结果那货到手后各种找茬,真是人如其名!

网友A:
电磁炉的实际加热面积较小(等于线盘的有效面积),使得爆炒感受较差,于是有人就禁不住调到很大火力,这样做的后果往往就是炒锅中央局部快速过热到冒烟烧糊、而周边区域仍然热量不足(因为光靠锅体的金属热传导没法扩散那么快。这与燃气灶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燃气灶的火焰可以顺着锅底朝外沿走,加热面积大得多,而且火焰温度也有一定上限,不会很快造成烧糊)。
烧糊烧黑的食物产生了不良成分,而且还有可能是外焦内生,吃了就有可能拉肚子。你这买家肯定火力调得太大(他自己都说炒锅中央发红了),一般来说,只有烧水炖汤时能放心调到最大火力,炒菜时开始都要先开小火,等锅底慢慢传热均匀后,再适当一步一步增加火力,但通常不会用到最大火力。总体来说电磁炉炒菜需要掌握一定技巧,但很难达到燃气灶的爆炒效果,炒菜变成了炖菜,所以有些人不喜欢用普通电磁炉做菜。
现在有另外一种凹面电磁炉,线盘更大(普通电磁炉线盘直径只有十几公分,而凹面电磁炉可达二十多公分以上),加热面积也更大,已经比较接近燃气灶的效果了,且使用的是传统圆底炒锅更省油。厌烦清理燃气灶锅底灰的人,可以考虑买这种凹面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的实际加热面积较小(等于线盘的有效面积),使得爆炒感受较差,于是有人就禁不住调到很大火力,这样 ...

你这说法好像消除了我的一个疑问。接触电磁炉很多了,就说美的的吧,按2100瓦最高功率的电磁炉来说,控制面板上“烧水”爆炒“温奶”文火“火锅”等等选项,用钳形电流表测试,“爆炒”档并不是最高的2100瓦功率,大概电流7A左右,“烧水”档电流最高,按说,中餐炒菜就是大火“爆炒”吗?

网友:
什么奇葩事都有

网友:
电磁炉的通病,容易糊锅,想解决的话用电陶炉

网友:
智商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