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艾默生R48-2900U雪花铁壳双板改装外挂式可调电源

楼主(2023-07-14):
坛里有很多大神估计都改过这个电源了,我再来发一下,混点家元
我改的是0-55v、0-60a可调,为了不损坏原机外壳,电压电流表采用外挂方式连接。

1.电源型号如标题:艾默生R48-2900U雪花铁壳双板(我这个是二手无拆无修的)

2.把电源全部拆开,清灰后成色还是不错的,刚拆开看到时,简直惨不忍睹

3.注意对比控制板型号

4.拆除位号R653的电阻,丝印是562。在R650电阻上并联一个68K电阻(并联的电阻越大,输出电压越高)。刮开以下四个位置焊盘:U805最左脚、C834靠近R650一侧、U709的2脚3脚、D601靠近控制板边缘的脚。

5.准备100K(调压)、500欧(调流)的电位器各一个,找4段不同颜色的细导线,将它们连接起来,黑色线连接两个电位器的1脚、红色线连接500欧电位器2脚和3脚、白色线连接100K电位器2脚、黄色线连接100K电位器3脚,如下图:

6.把4条不同颜色的导线对应焊接到刮开焊盘的4个位置,如下图:

7.在功率板靠近输出口位置正负极串接一个1.5K左右、5W以上的电阻,做假负载,也可以不要这个电阻。有了这个电阻,高压调低压时,泄压快,表显电压下降快,反之则慢。

8.将控制板装回功率板,连接万用表,将2个电位器逆时针拧到最小,上电试机,万用表显示0.00或者0.v就是正常的。如果这时候发现顺时针拧调压电位器,电压没有变动,只需要把调流电位器先顺时针拧一圈,再来调压就能正常显示,因为电流被限制在0的话,是不会有电压的。

9.接下来制作外挂式电压电流表:一个100V/100A表头,一个100A分流器,一个升压板,一块旧手机电池,一个拨码开关,一个DC插座,10号硅胶线红黑各1米,几个大电流铜鼻子,一个很多年前的三星手机盒。

手机电池通过升压板给表头供电。DC插座连接手机电池正负极,方便外接充电。如下图:

10.2个电位器也装到电压表盒子里,再次上电试机,一切正常。

我这个外挂电压表太麻烦,电压表可以从控制板的L252处取电,再给电源外壳尾部开孔,装入表头和电位器。我之所以弄成外挂的,是因为这个电源我还没改可调的时候就在使用,专门给ZVS供电的,为方便观察电流情况,才这样设计的,现在也算再次有效利用了。里面的手机电池从5月份用到现在也没充过电,基本是每天都在用,还算可以。

网友A:
还是做成内嵌式的比较好,总感觉外挂式容易断信号线。

我也有雪花壳双板的这个电源,还有铝壳双板的,一直没敢改可调。

网友B:
还是做成内嵌式的比较好,总感觉外挂式容易断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做成内嵌式的比较好,总感觉外挂式容易断信号线。

我也有雪花壳双板的这个电源,还有铝壳双板的,一直 ...

是的,内嵌表头和电位器的整体性也非常好,外观也不乱,我这个主要是不想浪费之前的这个外挂电压表盒子,所以将就这样用了。这个电源改装简单,使用效果也不错。

网友C:
干嘛采用电池供电?来回充电不是很麻烦?直接塞个5V充电头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做成内嵌式的比较好,总感觉外挂式容易断信号线。

目测老铁有点懒啊,评论也照搬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采用电池供电?来回充电不是很麻烦?直接塞个5V充电头不是更方便。 ...

用5V充电头,排插上不是得插2根线啊,一根电源的,一根表头的也麻烦。我这个之前就用这个电池供电的,5月份用到现在,几乎是天天用,都还没充过电。而且手中的旧手机电池很多,这样也可以有效利用一部分

网友D:
我也有这个手机盒子。

网友:
除非空间不够不然不建议  不好看还容易断线

网友:
可调电源自制的确是有难度的,能够成功不容易。

网友:
据说这个机子改了以后非常容易坏。

网友:
这个电源多少钱到手

网友:
检建议电位器 并联一颗电阻,万一电位器开路就外酥里嫩了

网友:
人才,用个纸盒子。

网友:
拿来冲电池 妥妥的

网友:
改装过程写的非常清楚请,说明楼主对改装思路非常清晰。拨动开关在上面是不是以前设备用的?

网友:
这电源还能用多久,板子都热变色了

网友:
外挂容易碰坏显示

网友:
羡慕楼主有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这个手机盒子。

赶快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