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钢刨!美沃奇新款M12电刨赏析

楼主(2023-07-14):
电圆锯,斜切锯,往复锯……各种锯虽然精度做得越来越高,但其切削的精准度和表面质量要满足一些精确的配合还是差强人意,这个时候电刨加以辅助精刨就完美了。电动工具开眼界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看一下美沃奇(Milwaukee)今年推出的M12电刨新产品2524。

基本性能参数

  • 电机类型:无刷
  • 最大刀片速度:14500 RPM
  • 刀片类型:硬质合金
  • 刀片宽度:2英寸(25毫米)
  • 刨削深度:0-5/64英寸(0-1毫米)
  • 切割深度档位:21

得益于强大的无刷电机,双刃刀片转速高达14500 RPM,无论是软木还是硬木,最多一次就能刨削掉1毫米,并且有21档的刨削深度调节,用户可以快速地进行高精度刨削。
高精度铝制底板经过抛光打磨,确保可以很轻松的进行刨削,并且设计了V型槽方便倒角。为避免刀片刮伤木材表面,底板上也设置了自复位支撑脚。

机身设计有刀片存贮室,随机附送的两片刀片可以很方便的取出,用户使用随机附送的六角扳手可以自行更换刀片。

左右两侧均设计有排屑口,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从哪侧排屑,外接集尘设备确保工作环境安全健康。

与传统的电刨相比,美沃奇这款12V电刨设计的很紧凑,裸机长11英寸(279毫米),高4.75英寸(120毫米),重3.6磅(1.2公斤)。价格方面,裸机售价199美元。

综合看来,电动工具开眼界认为美沃奇的这款12V电刨小巧精悍,操控自如,是家具制作,室内装潢,物业维修等用户的一个不错选择,您觉得呢?

网友A:
刨宽要是有5厘米还可以入手,2.5太小了,新手难掌控

网友:
16年买了个良明电刨,也是5厘米的,很多情况下感觉刨削宽度还是不够,不如8.2厘米的好用,也没轻便多少。国内5厘米刀片买不到,只能买8.2厘米的截短了用。

网友:
电刨是用电大户,空载达十几安培,18伏的电池都用不了多久,这种12伏的续航时间更短,干活时要准备好足够的电池才行。

网友:
使用场景太少

网友B:
俺的电刨厚度是调前底板,竟然不是调刀片,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的电刨厚度是调前底板,竟然不是调刀片,垃圾

我见到的电刨调厚度都是调前底板,有哪些不是调前底板是调刀片的可以发出来看看。

网友:
好东西啊就是太贵

网友:
使用场景少,价格也贼贵,高端用户的选择。

网友:
工作宽度感人啊,价格更感人

网友:
工作宽度是5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刨宽要是有5厘米还可以入手,2.5太小了,新手难掌控

是5厘米,原文25毫米是错误的。没有找到原文修改入口,没法修改。很抱歉造成误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5厘米,原文25毫米是错误的。没有找到原文修改入口,没法修改。很抱歉造成误会。 ...

下边一行也是错的,应该是0-1.98毫米。看过很多美国图纸,凡是遇到英制转换到米制的地方,都常常出错,翻成中文的时候,翻译也不核对数据,于是一错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边一行也是错的,应该是0-1.98毫米。看过很多美国图纸,凡是遇到英制转换到米制的地方,都常常出错,翻 ...

谢谢指出其中的错误!下次发文前会仔细核对。
话说“车同轨,书同文”真的很有必要,何时老美放下身段统一“度量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