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除湿机功率还真不小...

楼主(2023-07-14):
黄梅天做仓库的地下室潮湿度很大,一直用除湿机设定24小时开3小时,今天拿这个电表测试一下,发现功率还真不小呢

网友:
相当于一个小空调吧

网友:
也有小功率的我的家用三菱抽湿机才三百多瓦。

网友:
仓库体育馆就应该用这种大功率抽湿机。
开空调冷死。开抽湿机会变暖。梅雨天必备。

网友:
1279W,功率确实不小。

网友:
抽湿量与功率是正比关系。

网友:
压缩机的肯定耗电啊,相当于台空调了,我家那个记得是250W还是500W来着

网友:
抽湿机里面有一个压缩机呀

所以才会耗电

网友A:
不是不小而是电老虎了,按能效指数3算相当于5~6匹空调了。

网友:
想不到功率这么大,看下我家的那个还是少用为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小而是电老虎了,按能效指数3算相当于5~6匹空调了。

它比空调工作要求高啊,温差要更大来实现冷凝。使用空调时把温度调到很低一样是功耗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比空调工作要求高啊,温差要更大来实现冷凝。使用空调时把温度调到很低一样是功耗很大的 ...

有道理,毕竟需要降温到“露点”才能使水汽凝成水滴,而空调只要降低到某一温度就可以了~除湿机也有降低房间温度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