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闲置空调加氟罐有什么用?

楼主(2023-07-14):
空调不制了 之前看了一些视频有点印象 所以就买了两罐 很快就加完了 剩下两个这些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可以做个储气罐吗?或者负压罐呢?

网友A:
这玩意也能自己加吗

网友:
真空泵储气罐是个好主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也能自己加吗

嗯 很简单的

网友:
直接扔到废品站

网友B:
买两罐多少RMB,这种罐罐没什么用了,基本上是直接丢弃,这个加氟的表个管子倒是还不错,楼主在哪买的给个链接参考下

网友:
现在安装空调的日进斗金,再买一把水钻赶紧入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也能自己加吗

R22冷媒老空调用的,随便加,加完排一下气即可。要是R32或R410之类就得先抽真空再注入冷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两罐多少RMB,这种罐罐没什么用了,基本上是直接丢弃,这个加氟的表个管子倒是还不错,楼主在哪买的给个 ...

淘宝挺多的51到手 选了几家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做储气罐没问题,但罐口挤压的缝隙里有橡胶垫,时间久了会老化。

网友:
自己加氟也就算了 两个空罐还不放过

网友:
给那种小气泵做储气罐应该不错

网友D:
这玩意儿厚度跟纸差不多 再次使用会进去水 很快就腐蚀完了  所以 直接扔掉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这小玩意不值得捣腾,

网友:
我是直接扔了,R134的雪种,应该是10元左右一瓶吧,三年前换的。

网友:
加氟很简单,可是不敢登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R22冷媒老空调用的,随便加,加完排一下气即可。要是R32或R410之类就得先抽真空再注入冷媒。 ...

安装需要抽真空,添加不需要的,添加的时候把管子里面排一下空气就行了,我是这样理解的。实际操作的时候我都是打下手

网友:
容量有点小,不好继续改造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厚度跟纸差不多 再次使用会进去水 很快就腐蚀完了  所以 直接扔掉是最好的选择 ...

感觉挺厚实的呀 用手挤不动 就是不清楚能承受几个压

网友:
多攒几个卖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