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 chiq 55q5n 液晶电视屏幕亮团

楼主(2023-07-14):
家里的长虹电视出现了一团白色的高亮区,高亮区的图像还是有的,下面图片有标示出来。已经过了质保期了,以前只是屏幕的最下端有一片窄窄的区域黑色闪烁,因为不影响观看也就无所谓了,而且现在看电视的时间也非常少,基本就是个摆设。这段时间小孩儿放暑假了,打开电视发现这个问题,求助论坛的朋友们,帮忙出出主意应该怎么维修。

网友A:
背光灯条的分光镜掉了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灯条的分光镜掉了就这样

这个自己能修复吗?打算自己动手。

网友:
背光灯泡上的折射透镜脱落时会导致局部背光不均匀或过亮,同时液晶压伤也可能有此现象

网友:
我好像在22寸的显示器上看到过这个问题  还有点跟你不一样 我是侧着才能看见 正面看不见

网友B:
灯帽掉了。要拆屏,胆大心细就能~~~但真的是很难很烦的一件工作。这钱不好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帽掉了。要拆屏,胆大心细就能~~~但真的是很难很烦的一件工作。这钱不好赚~ ...

自家电视,硬着头皮上。

网友B:
才一个小点,不理它最好!!!!等都掉了再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家电视,硬着头皮上。

液晶拆屏幕要注意,免得搞不好把故障扩大,胆子要大,心要细

楼主(2023-10-29):
引用 网友B:
才一个小点,不理它最好!!!!等都掉了再处理~~~

确实,后来掉了一堆,屏幕比七星连珠还精彩。

网友(2024-02-01):
发亮部分对应的led灯珠透镜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后来掉了一堆,屏幕比七星连珠还精彩。

开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