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USB 镍氢充电器

楼主(2023-07-14):
我在pdd上买的.可以自动转灯,转灯后还未验证是否真正断电.
实际测试充电流过电池的电流170ma-180ma,貌似是恒流充电.
这个六角芯片没丝印,充电是非常烫,手放上坚持不了1秒钟这种烫.
实际测试,没有电池时两端没有电压,短接时没有电流.
目前不知道如何进行判断转灯的.坛友们看看这个充电器,到底是个什么方案.

网友:
镍氢基本要被锂电池淘汰了

网友:
镍氢电池没保护板充电时间要自己看!

网友:
镍氢用CS2A到老了

网友:
质量好的镍氢电池比较耐用,以前使用过十年的还能用

网友:
就是两个测电流的IC 根据电流来变灯 之前拆过4通道的是LM324 这个应该也是运放IC 只不过是单通道的

网友:
现在镍氢充电器也有专用充电芯片,充满可以转灯。

网友:
给芯片加个散热器

网友:
二十年前的镍氢电池还在用着。

网友:
线性压差大肯定发烫,尝试加前级降压板。

网友:
可惜现在不是主流

网友:
这个也是月经帖了。每个月都有人问。
无字IC实在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尽然还有管理芯片

网友:
镍氢一般都是傻充

网友:
这个有芯片的就高大上了!
180MA就烫手,加强散热

网友:
看不出是什么方案的。

网友:
这镍氢充电器不错滴了。。。。。。。。

网友:
外壳不见了

网友:
能正常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