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美的风扇

楼主(2023-07-14):
这个美的电风扇是外置24V  dc供电 ,送来时检查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定时键有反应。拆开后检查了一下各电容均有正常电压。开机键基本不通。插上24V电源用金属螺丝刀短接开机键后滴的一声开机正常。转动调节触点不灵敏,打上清洗剂转了一会用电吹风吹干后一切正常。这个维修不费力简单。

楼主:
美的fs40-12ar价格有点高。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风扇

网友:
比某马贵了十倍。
难道还能风力强十倍,耐用十倍?
美的的开关,比起鼠标用的寿命真的是少了一个数量级。欧姆龙B3F四脚轻触开关是300万次,在罗技鼠标上算是弟弟的一种,美的用的连弟弟都不如。

网友:
轻触按键是容易氧化不良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