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来自CBM2199E的死亡凝视

楼主(2023-07-14):
 设备描述: [K:]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Advan BIOS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48D PID = 1234
设备序列号: _

设备供应商: Advan
 设备名称: BIOS Disk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Advan
 产品型号: BIOS Disk
产品修订版: 5.00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199E - [2019-11-11]
闪存识别码: 453AA4937A51 - WDC(西部数据) 05401-064G - 2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32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chipsbank.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4CE]05401-064G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3AA4937A51        --------
453AA4937A51        --------
--------        --------
--------        --------
--------        --------
--------        --------
--------        --------
--------        --------

读写速度24/8,正常么

网友A:
正常吧,2.0的一般都这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吧,2.0的一般都这速度吧

我手边的3252写入速度比这个高一倍,无法接受

网友B:
我觉得这速度应该算比较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速度应该算比较正常的...

那看来还是我入手太晚了,老觉得接受不来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边的3252写入速度比这个高一倍,无法接受

高一倍也就那样了,2.0的速度没必要纠结了,想快要么上EMMC,要么还是3.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一倍也就那样了,2.0的速度没必要纠结了,想快要么上EMMC,要么还是3.0吧 ...

反正白嫖的,血赚

网友C:
看着挺符合cbm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挺符合cbm的速度

嘿嘿反正板子也便宜

网友:
很符合芯邦的定位

楼主:
真就安国的同袍兄弟呗

网友D:
芯邦配不带狗MLC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想折腾可以调一调R/W Cycle,但是配上带狗颗粒芯邦也不慢,有人贴三星MLC能读37写2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邦配不带狗MLC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想折腾可以调一调R/W Cycle,但是配上带狗颗粒芯邦也不慢,有人贴三星ML ...

算了还是考虑3.0主控了哈哈

这个纯粹是白嫖了朋友一个刚才跑读写怀疑人生了

网友:
2.0的速度没必要纠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芯邦配不带狗MLC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想折腾可以调一调R/W Cycle,但是配上带狗颗粒芯邦也不慢,有人贴三星ML ...

CBM2199E+MICRON NW176
老MLC,估计是L73的,写20多(
LGA颗粒,绝对不带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BM2199E+MICRON NW176
老MLC,估计是L73的,写20多(
LGA颗粒,绝对不带狗

算了我这个就当听歌用的音乐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