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假设卷闸门电机改装到三轮车,能用吗

楼主(2023-07-14):
纯好奇想技术讨论下,家里有个用不上的所以萌生这个想法。不讨论实用价值,这种交流220v电机用在升降大概3米的卷闸开关都大概得要50秒才完成动作,如果改装到三轮上。假设空车只载一人,是不是速度都干不过国标电动车
。但是拉货感觉应该是很牛的
功率大概370w,规格说明可以负载600kg的卷闸门,你觉得能跑多少米每秒

网友A:
出给有需要的人吧,220V的你得升压多麻烦...

网友B:
实际大部分的力量是卷闸门弹簧默默承受了,电机实际只需要大概十分之一的力量就能把门轻松下降和上升,也就是有100公斤拉力就够了,你想拉满载三轮车?做梦去吧,梦里什么都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给有需要的人吧,220V的你得升压多麻烦...

我就想着玩玩而已没真要改,纯是好奇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给有需要的人吧,220V的你得升压多麻烦...

他还得交流电才行 就是市电  那好像是个鼠笼电机

补充一下,查了一下,不一定是鼠笼电机,有好几种,看具体情况,看具体类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大部分的力量是卷闸门弹簧默默承受了,电机实际只需要大概十分之一的力量就能把门轻松下降和上升,也就 ...

齿轮组 相当于汽车变速箱 速度换扭矩了

网友:
但是拉货感觉应该是很牛的-----------这里的牛不牛是看扭矩吧???

功率大概370w,规格说明可以负载600kg的卷闸门,你觉得能跑多少米每秒---------好像有个什么公式可以算的

网友:
他不是永磁的吧?不是永磁是不是效率低?费电?三轮可是用电池的 ,电池本来就存不了多少电,你用这个电机那还能跑多远?

网友:
直接说功率吧,不考虑其他因素。
普通两轮电瓶车功率为三百到五百瓦,大一些的可到八百瓦。你这个370瓦,也就48伏电瓶车的水平吧。

网友:
220V交流的,改到三轮车上面用你打算怎么改?用大功率逆变器的话效率低,再说这种单相电容式交流电机效率本来也比较低,这样改了费电还跑不快。还有就是拆了铜线改成三相感应式电机,这样得费不少铜线,改造成本老高了。

网友:
220有线电钻和锂电池手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轮组 相当于汽车变速箱 速度换扭矩了

内置电机是齿轮减速,外置电机齿轮箱减速再加上链条轮减速

楼主:
大概长这个样子

网友:
应该说是可以的,只不过是使用前要核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轮组 相当于汽车变速箱 速度换扭矩了

你拉过卷闸门吗?你凭什么能一个人拉起600公斤的卷闸门?是因为卷闸门里有两根大弹簧承受了几乎所有重量,你只需要付出抵消门和轨道的摩擦力,而且仅仅是地面到大约一米高度的部分,拉起超过一米弹簧的力度就远远超过门重量而自动上升。

所以,电机的力量远远没你想象的那么大!

网友:
是交流220伏的你要加个逆变器那样造价有点高

网友:
就算24伏的能用么?

网友:
你需要220V的电池。。。

网友:
楼主你想多了,370W才多大点的功率啊,你以为很大估计是因为你不了解电动车电机吧
要不你去卖电动车对了转转,看看都是多大的电机吧,一般情况下二轮电动车都是350W的电机了,我的60V二轮小破车(小型的)都是350W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轮组 相当于汽车变速箱 速度换扭矩了

你说齿轮组太复杂了,他可能不懂。
省力杠杆他可能懂,省力费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