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小风扇上点油

楼主(2023-07-14):
这不天气热么,在家风扇几乎一直开着,前天开始特别是刚启动就有吱吱的噪音,上完油后安静了

网友A:
据说这种电机效率低,耗电

网友:
看着真不错的样子

网友:
这个风扇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风扇,嗯,能用

远不及改开前后设计寿命70年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种电机效率低,耗电

还可以吧,吹风够用1档19瓦左右2档23瓦

网友:
这轴承是粉末冶金+油毡的,应该加轻质机油,让油毡吸满就行了

网友B:
润滑脂哦,这种轴承不是应该上润滑油吧

网友:
有个一样的加过一次缝纫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润滑脂哦,这种轴承不是应该上润滑油吧

流性油比较易挥发,润滑脂是固体涂在轴上遇热会变成液体使用时间比较长

网友C:
有过一个跟这个相似  底部是夹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过一个跟这个相似  底部是夹子的

这个底部也是一个夹子没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底部也是一个夹子没拍到

那就一样的   当时价格大概四五十左右

网友D:
和鸿运扇差不多结构的电机,上油之后就满血复活了

网友:
好像是罩极式电机,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鸿运扇差不多结构的电机,上油之后就满血复活了

鸿运扇电机有电容的,效率比这个高一些

网友:
这个风扇看着小小的

网友:
搞个无刷电机换了

网友:
这电机样式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