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v2A充电器改8.4v,求电流控制!

楼主(2023-07-14):
家里摄像机多,使用两串8.4v的18650,有1s,2s,3等,想做个集中充电的机器。
网购充电板,目标电流2A左右。刚好咸鱼看见一家,初级是芯片,次级有358转灯,也不贵,下单忘了选择,发回来是12.6v的,
看这还可以,心想,这能难得了我么?分分钟改到8.4v。

初级很简单,除了芯片,全桥整流前面有保险电阻,后面直接400v电容,主回路线圈上串联二极管+并联电容并电阻到地,这是吸收回路吗?为什么要二极管呢?
光耦边上一个电容,是芯片供电的,光耦副边也并有电阻,电路超级简单。板子上印有“粤B-5091”

次级整流滤波,两个0.1Ω电阻并联取样,两个103电阻串联做负载电阻,一个103和一个7.5Ω做转灯基准6mv。转灯电流0.1A。7.5电阻并联个7.5Ω,转灯电流0.05A。
358另一侧空置。主电源通过102电阻给358供电。

431基准有40k+10k分压,输出12.6v,改上臂电阻为24k,输出电压8.4v。

可是,充电电流没有办法控制,上电测试,充电电流3A,这个有点大,想弄小一点。

问题来了,这怎么弄?

原来是12.6v2A,功率25w,现在8.4v,还是25w,那么这个芯片是恒功率控制的,现在需要功率下降到17w,怎么破?

网友A:
R100拿掉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00拿掉一个试试

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发现,这个电流取样,只是检测转灯,跟系统电流无关!

已经查到这个芯片就是25w恒功率的,估计治不了了!

网友B:
看这板子一般般,索尼的摄像机8.4v充电器太多了吧

网友C:
把电路图画出来,看印刷版图片,太费眼神了。 你有空着运放的半边,用这个半边来控制光耦。通过检测电流来控制输出电压,也就能控制输出电流(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板子一般般,索尼的摄像机8.4v充电器太多了吧

贵!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路图画出来,看印刷版图片,太费眼神了。 你有空着运放的半边,用这个半边来控制光耦。控制输出电压, ...

正准备试试

网友B:
咸鱼剪线的不贵啊,几块钱一个,我以前还卖过。大多数1.5A的也可以了,而且做工好不虚标,改大点儿电流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剪线的不贵啊,几块钱一个,我以前还卖过。大多数1.5A的也可以了,而且做工好不虚标,改大点儿电流应 ...

f970电池,麻烦帮留意

网友:
楼上phjzg前辈说的对,只是要自己设计电路,元件参数要自己调试,有些费时间。

网友D:
概述:
SDC5091S 是一款原边  PWM 恒功率芯片,主要适用 于副边反馈的反激充电器电源。
SDC5091S 内部集成 700V 功率管,高压起动电阻和 CS 采样电阻,外围电路简洁,比较适合紧凑型的充电 器设计。
SDC5091S 采用内部自供电,变压器设计时省去了 辅助绕组需要附加器件就可以适应 3.3-20V 宽输出电 压范围。SDC5091S 设计 VDD 保持模式,适应输出电压 的动态调节过程。
SDC5091S 具有不同输出电压下的恒功率功能,避 免充电过程中由于充电功率过大,出现断充的现象。 SDC5091S 同时拥有逐周期电流限制(OCP)、输出短路 保护保护(OLP)、内部温度调节功能、VDD 过压保护以 及环路开路保护。
封装形式是  SOP8。
是这个电源芯片吗?是的话,内部集成 700V 功率管,高压起动电阻和 CS 采样电阻,沒法调最大输出功率

网友:
有光耦反馈很容易就可以加上调流电路了

网友E:
把输出电压再稍降一点就实现了,没准8.3就是2A了。其实最初充电3A,一会儿就降下来了,总不能3A从头充到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概述:
SDC5091S 是一款原边  PWM 恒功率芯片,主要适用 于副边反馈的反激充电器电源。
SDC5091S 内部集成  ...

是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输出电压再稍降一点就实现了,没准8.3就是2A了。其实最初充电3A,一会儿就降下来了,总不能3A从头 ...

你这是没有明白恒功率控制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是没有明白恒功率控制呀

你的意思是放完电的电池充电,假如单节3V,2节6V,充电会4A多么?随着电压升高,最后单节达到4.2V时,充电电流还在3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放完电的电池充电,假如单节3V,2节6V,充电会4A多么?随着电压升高,最后单节达到4.2V时,充 ...

就这个充电器而言,我简述下恒功率,具体是初级恒功率控制。
其实可以理解为限制最大功率,比如这里是24w。现在,我已经修改输出电压为8.4v。
现在,先说说最后单节达到4.2v时,2s8.4v,这个时候是没有电流的,相当于空载。
充电的原理是高压端给低压端充电,两端电压相等的时候,是不能充电的,
因为等电位即便是构成回路,也不能产生电流。就比如并联的电池,理论上,相互之间是不进行充电的。
      多说一句题外话,实际上不是理想状况,并联电池之间由于个体的差异,还是会发生互相充电的,
      这种充电是有害的,需要设法避免。一般的做法是尽量挑选性能接近的电池组配。
然后,接入放完电的两节3v电池串联的6v电池组,这里我们先假定电池组的内阻足够小(至少不会影响到充电电流的程度)那么,电池上的充电电流会特别的大!可是实际并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这就是恒功率控制起控,不论输出电压电流怎么组合,初级一定会消耗到最大限制功率24w,理论次级电流应该是4A,可实际并没有,电源的效率,系统的内阻,都会额外的消耗一些,但是电流肯定是大于3A的。
      接下来,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端电压不断升高,当电压8v时,电流3A(计算值,实际是2.7A)然后电流值就取决于系统电阻了。这里比如电池的内阻是25mΩ,检流电阻是2个r100并联,就是50mΩ,导线的电阻,电池端子的接触电阻,这一套下来,如果总阻值是0.2Ω,那么,8.4-8=0.4v,这时候0.4v电压在0.2Ω最大电流仅有2A。然后电流随着电池端电压的不断上升,压差进一步减小,也会不断减小,并趋近于0.
        那么,怎么判断充电结束呢?当然理想的是电流归零,充电完成。然然,最后的一公里,会相当的漫长。于是,我们定义,当电流下降到初始电流的十分之一时,判断充电完成。我这里设置为50ma转灯。

我现在的给3p2s电池充电,我感觉初始电流有点大了。

网友:
我仔细看了楼主的说明和需求,其实楼主没有说清楚自己的充电需求,楼主想得到一个结束充电是8.4v,初始充电电流是2a的充电器。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要做一个恒流电路,设置电流最大2a,这时充电时初始充电会自动降电压,恒定电流为2a,因为你说了,输出8.4,接电池会达到3a,因为有了恒流,电流会降到2a,降电流充电器也是通过降低输出电压完成的。
随着电池电压上升,输出电压也会上升,直到8.4v,电压无法上升,这时自动转换为恒压充电。

这个电路是限制了最大功率,并不是恒功率,不信你接一个1m的电阻,看输出功率是否也是25w。

网友:
初始充电电流是一定决定于你接上去的电池的电压,完全放完电的,未完全放完电的,完全满电的,接上去初始充电电流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你调低一下空载输出电压,一定是可以减小初始充电电流的,就像你把12.6V改成了8.4V,如果改到8.2-8.3也不太影响充电效果的,可能充电电流影响较大。
理论这么多,你试试给大家一个结果也就了结了此事,哈哈